[ARM入门] 初学者,求推荐适合自学的ARM开发板

楼主(2014-05-05):
先说说自己的情况:小硕,工作3年,一直在做FPGA设计(rtl级的开发),有板级设计(FPGA)经验(DDR2、PCIe什么的都有),常见的接口还算熟悉(I2C、SPI什么的),做FPGA时用过MIcroBlaze软核(SDK开发)。有C语言基础,但工程实践不多(主要是用MicroBlaze时)。业余时间比较注意学习,读过一些关于体系结构的经典教材。
想利用业余时间学习ARM,希望多积累一些嵌入式软件能力。面对琳琅满目的开发板,我也不知道该选哪款了。要求嘛,适合初学者吧,不一定要最新最快的处理器,但是流程和资料上尽量全吧。
价格呢,1K以下。

谢谢。:)

网友A:
可考虑下三星Exynos 4412,性价比非常高,iTOP-4412精英版仅560元

网友B(2014-08-06):
这个 果断STM32系列的吧 有比这个还全的资料么?

网友C:
2楼说的没错,学Linux和Android还是4412比较靠谱,可以到淘宝搜一下

网友D:
呵呵,想学Linux的话就选择cortexA8架构的就够了,4412估计资料很少,不上linux就用stm32吧

网友E:
如果不跑安卓,推荐(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7958992822.4.puvxgH&id=37021225778)
如果跑安卓,推荐以下两款: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7958992822.2.puvxgH&id=38977486880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7958992855.16.yzhmTy&id=38431943714

这三款性价比最高。学会了做项目也可以直接上。学会就是要用的,买贵的以后做项目成本也是个问题。
级别太低,不能发链接,楼主复制一下粘贴到地址栏吧。

网友F:
主要看你想做什么,如果做控制的话,STM32就可以的,毕竟STM32当初的设计目的之一就是取代51;但是如果跑系统的话就得使用A系列或ARM系列的个人感觉初学者不适合直接学习A8,毕竟资料太少,可以选用s3c2440的开发板,采用ARM9架构,虽然ARM公司早已不在研发ARMx系列,但是考虑到兼容性,A8大部分设计与ARM9是相同的,因此如果能够熟练的掌握ARM9,那么使用A8也会很容易,但是ARM9不适合做开发用,主要原因是三星已经宣布停产这款芯片了,但是如果是学习,绝对没有问题,网上有大量的教学视频和教学书籍;推荐TQ2440或者mini2440,价钱4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