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西勒震荡电路不震荡呢?用示波器观察什么都

楼主(2014-05-05):
如图,不震荡。什么原因?

网友A:
Lc,C1,C2你是瞎选的。
Lc在小信号模型中是在谐振电路上的,在振荡电路起振后,能量交换网络(谐振电路)的阻抗虚部为零。不过也不要在意,振荡电路会为你自动调整频率满足这个条件的。所以,你要做的是在你指定的频点上满足这个条件。
Q1是共基极接线,共基极线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输入阻抗死低死低的”。几个欧姆都很正常,因此,应该将C2改小,让阻抗匹配,因为C2上的电压是由射极反馈回去的。否则Q1的低输入电阻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能量交换网络上的能量耗光。你认为还能振荡吗?
最后,要考虑下由Q1组成的反馈放大器的最大增益到多少,或者说,这个放大器提供的能量能不能跟损耗达到一个平衡。

网友B:
高频管玩的不错
这个型号得订做吧

网友C:
接入系数稍小了些,C1太大了,改到330-470P,Cout的左端改接到Re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电路我不熟,但至少我看得出负载太重。
C4后面那一堆负载接上去,严重影响振荡电路。你需要加一级缓冲电路

网友E:
C4右边电路作为负载,参数不全。如果参数齐全,可以考虑完整电路的仿真。
要求的指标是什么?至少应该给出频率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C4右边电路作为负载,参数不全。如果参数齐全,可以考虑完整电路的仿真。
要求的指标是什么?至少应该给出 ...

只想它震荡,有个频率就好了。没有要求。可是就是不起震

网友F:
如果只是有功能,本帖就是想问:这电路起振条件是什么?
没有目标,乱调参数,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