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usb与pc通信

楼主(2014-05-05):
我想学习stm32与PC主机数据传输(像串口那样的),stm32做设备端,但是我在网上没有看到直接这样的例程, 可能是我没找到,
大家,有学习过usb的吗,能给些建议码,谢谢

网友A:
你先到官网上把STM32_USB-FS-Device_Lib_V4.0.0这个库文件及相关文档下载下来。
解压这个压缩包后,在里面找到Virtual_COM_Port这个工程,将这个工程中硬件配置文件修改成你自己板子的实际硬件配置。
接着在PC机上装个驱动程序,这个官网上也有。
最后下载软件到MCU里面,连上USB就可以玩了。。。

USB就是一大堆的协议文档,你就选自己想搞的部分作死的看就好了,死循环看哦,一遍看不明白就看第二遍。。。这样就好了。。。
USB官网是:http://www.usb.org

说的太经典了

网友A:
对了,别光看,看明白一点就用板子实验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B:
你找STM32的USB库下下来后里面有USB相关的例程,你说的应该是USB虚拟串口,里面都有的,基本不需要改动太多就可以直接用,不过最好可以先对USB做一些了解,你可以看看《圈圈教你玩USB》,网上有电子版

网友C:
感觉usb太复杂了,只学了学MFC就能写简单的上位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到官网上把STM32_USB-FS-Device_Lib_V4.0.0这个库文件及相关文档下载下来。
解压这个压缩包后,在里面 ...

好的,谢谢

网友D(2020-06-21):
引用 网友A:
你先到官网上把STM32_USB-FS-Device_Lib_V4.0.0这个库文件及相关文档下载下来。
解压这个压缩包后,在里面 ...

你好,问下USB虚拟串口最高速度能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