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ucosII,有一个error,实在不知怎么解

楼主(2014-05-05):
我是刚开始学ucos,真心求教,只是我的工程,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大牛都比较忙,小牛想帮忙也帮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牛都比较忙,小牛想帮忙也帮不上

就是这问题,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这不是很清楚么?不认识英文单词?
那个东西没定义啊

1。要不就是真没定义
2.要不就是在外部文件定义的,没有包含进bs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清楚么?不认识英文单词?
那个东西没定义啊

抱歉,我截图的时候将自己提的问题遮了一部分,我的问题是SystemFrequency是在哪个文件定义的,因为我的例程里没讲这个这个是咋定义,在哪定义,我查了一下,没在其他的文件里找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清楚么?不认识英文单词?
那个东西没定义啊

用这个查找了一下,没在其他文件找着SystemFrequency,我的例程里没说这个怎么定义,请问这个该怎么定义

网友B:
还没学uCos,不过看起来是个常量,#define一下看看,估计是芯片的时钟,设成72MHz试试

网友C:
你这是移植别人的程序吧,SystemFrequency是别人用宏定义了的,其实你只要去看看SysTick怎么用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查找了一下,没在其他文件找着SystemFrequency,我的例程里没说这个怎么定义,请问这个该怎么定义
...

用sourceinsigh吧,那个查找起来方便,KEIL的那个查找还不是很**吧,
看SystemFrequency这样子,像个变量吧,也就系统频率,或是板子使用的晶振频率之类的变量,亦或是PLL出来之后的频率等等

想知道怎么定义,就通过看它是怎么用的咯

网友D:
小弟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