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异常分析与请教

楼主(2014-05-05):
各位大侠,
   最近做一个频率输入前端---对输入频率5分之1衰减后跟随,如图所示。
   现象描叙:
     当去掉C1时,输入正弦波1MHZ,发现衰减后明显小于输入幅度的5分之1,大约为8分之1衰减。
     当加C1为10PF时,有大的改善。
     后级跟随器官方给出的杂散电容为3.9PF。由此计算,C1的补偿电容应该在1PF的样子,但实际却需要补偿10PF多?
     杂散效应来自何处呢?我用的输入电阻为千分之一低温漂电阻。用四层的PCB。
     请大侠发表看法,多谢!

网友A:
你把100k都换成10k行否

网友B:
也可能运放跟不上,

网友C:
    1MHz正弦波应视为频带,电容加与否改变输入电路的带通,故输出幅度不同。

改帖想找出杂散效应所在,大侠所讲的LZ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100k都换成10k行否

为了保证输入的高阻,需要采用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运放跟不上,

OP的前端波形和后端波形基本一致,我采用的高速OP。

网友B:
引用 楼主:
OP的前端波形和后端波形基本一致,我采用的高速OP。

那也有可能是你示波器探头的分布电容,打到*10档再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有可能是你示波器探头的分布电容,打到*10档再试一试,

这个考虑过,但OP的输入和输出波形一致,说明不是示波器探头电容的问题。本就用的X10档,X1带宽小,不适宜这种测量。

楼主:
没看到超级高手发表言论。。。。。坐等论坛牛人出现

网友D:
我解读你的问题是计算输入端两个RC电路时间常数相等:Vin-A的RC电路与A-地的RC电路,两个时间常数相等。
你4个100k电阻是如何联接的?
A-地电路的等效电路?100k//(同相端输入阻抗),同相端输入阻抗=3.9p//Rin?   Rin是运放同相端输入阻抗的实部,Rin=?
在此基础上再比较时间常数。

网友E:
应该是PCB线与线之间的分布电容影响。焊盘、潮湿、高低温都可能影响杂散电容
如果成本允许的话,最好是Vin先过一级跟随,再用1K左右分压,最后再加一级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解读你的问题是计算输入端两个RC电路时间常数相等:Vin-A的RC电路与A-地的RC电路,两个时间常数相等。
你 ...

多谢!

1,我解读你的问题是计算输入端两个RC电路时间常数相等:Vin-A的RC电路与A-地的RC电路,两个时间常数相等。---大致思路是如此!
你4个100k电阻是如何联接的? -----4个100K电阻串联,得到400K电阻。
A-地电路的等效电路?100k//(同相端输入阻抗),同相端输入阻抗=3.9p//Rin?   Rin是运放同相端输入阻抗的实部,Rin=?---OP输入阻抗为1G欧姆//3.9PF,因此只考虑外部电阻和杂散电容。
在此基础上再比较时间常数。

网友D:
看来你要完成两个任务:沿的保真和分压比例正确。
用正弦信号可能看不清沿的保真,需用方波信号发生器,最好方波频率可调;如果C1及其并联电阻都可调,实现两个任务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要完成两个任务:沿的保真和分压比例正确。
用正弦信号可能看不清沿的保真,需用方波信号发生器,最 ...

是了。
  一般用方波调节,示波器就是如此。
  我用正弦波,示波器双通道一道设置为200MV每格,一道2V每格,恰好5倍,比对波形,个人觉得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要完成两个任务:沿的保真和分压比例正确。
用正弦信号可能看不清沿的保真,需用方波信号发生器,最 ...

问题在于预期的杂散电阻和实际调试中估算的不一致,且差别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在于预期的杂散电阻和实际调试中估算的不一致,且差别较大。

没错,OP的输入阻抗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两个任务中,RC时间常数相等是第一位的,它是保持信号相对不失真带宽的保证。

是了时间常数相等是原则。

网友E:
Xc//Xr = R/(1+wRC);
当R变为4R,且C变为1/4C(楼主估计的1pF)时,只能保证分母一样; 即使调整C(实验出的10pF)使两者在某一频率一致,但当频率变化时,阻抗也会变。

办法(未试验过):把C1换成4个小电容(3.9pF?),分别和100K并联,这样能确保每一个RC阻抗一致。

好像可以尝试下,虽然估计不会凑效,思路不错。因为3.9PF是官方给出信息,实际差别较大

网友F:
如果楼主能够通过调节C1使得输出和输入在幅度和相位两个方面完全趋同的话,那这个电路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了,唯一的问题是额外的电容式哪里来的,根据楼主的情况,我个人怀疑你的运放下面铺了参考层,参考层和你的走线会形成额外电容的。

用的四层板,有专门的GND层。

网友B:
那也不会大到40p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