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取电

楼主:
本人想要做一个单火线供电的模块,网上找了一些电路,都没有调通,希望谁会的指导一下。
或者帮个忙发一个成功的电路,邮箱251681789@qq.com

用multisim仿真没有得到结果,继电器闭合的时候,场管也没有导通,这个电路是什么工作原理呢?
这个电路是对的吗?开关电源那部分电路相当的简化。当可控硅断开的时候(开关断开),电路的功耗会不会很大,能小于50uA吗。而且变压器那,初级与次级的匝数比不等于电感比的开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2014-05-13):
那个图片的电路就是电器开的时候用电阻降压取电、电器关的时候用电容降压取电。
类似的电路我做过一个,要求低功耗,但我没用电阻降压,而是用了4个串联的二极管正向偏置的取电,同时另外一个二极管反向并联提供交流通路,此法不怕过载,而且电器电流很小的时候也能取出足够的电压。

网友B(2014-12-12):
楼上的(lymex )如果可以的话,把你的图发给我好吗 8249502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