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 怎么用 TIM16 TIM17 实现红外遥控发送,测试了都没有

楼主(2014-05-06):
按照手册的说明 配置 TIM16 OC1 输出做 38K 的载波信号,TIM17 做调制信号,1K

结果输出的 就只有 1K 的信号 而且不是连续额  3 个脉冲间隔 1个脉冲 无信号 ,然后又是 2个脉冲 ,

奇怪的问题就是 把 TIM17 设置成 38K 载波信号,TIM16 设置成 1K 的调制信号,  输出波形就完全正常 ,
1K 的信号,输出了 ! 载波信号 都正常 !

现在 就是 怎么去控制  TIM17 输出有用的正常的信号!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TIM16 输出38K,TIM17 输出1K ,不正常;
TIM17 输出38K,TIM16 输出1K ,正常;

楼主:
是的! 太奇怪了!

网友B(2015-01-26):
和你用的同一个型号,PA7复用为TIM17_CH1,但是就是无法输出PWM,其它定时器输出都正常。求TIM17的配置代码?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