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的摆动率

楼主(2014-05-06):
    今天看了一款OP的摆动率,G=2(即形成2倍放大时)时达到900V/US,G=5时达到1000V/US。
    问题:G=1时摆动率会使多少呢?G=1时带宽为300MHZ。
    个人分析:OP的摆动率为OP对大信号的响应速度,放大倍数越大,反馈深度越浅,OP的输入端某个瞬间的相对压差就越大,因而摆动速率就快?
   从OP内部构造分析,当OP处于大信号摆动状态时,即输入端充电的恒流源处于最高负荷状态。这样的话G=1时摆动率应该也不小。。。。。

网友A:
什么类型的运放,电流反馈型的吗?电压反馈型貌似做不到这么高。

网友A:
另外,我认为你的观点有误。运放的压摆率是内部特性,是固定的。跟增益没关系,甚至跟带宽也没关系,只是它们受制于同一个因素,弥勒电容。弥勒电容大的,压摆率就低,同时运放的极点也低,带宽就窄,所以完成了压摆率和带宽成正比的假象。

现在运放内部一般都是用电流源来做有源负载和设置静态工作点。给弥勒电容充电的,也是内部电流源起主要作用。
所以,压摆率有运放内部结构参数决定,是固定值。
请指教。

网友B:
楼主在比对压摆率时,要在同一幅度电压的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