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巨和风华高科的片式元器件(例如:电阻、电容、电感),哪家的好些?

楼主(2014-05-0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没多大的差距

网友B:
两个都是大厂,如果你保证拿到的货是正品的话,同规格情况下,没有太明显差异。

我们原来用风华,现在用国巨,主要是价格便宜一些。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

网友C:
这两个牌子我们都用的。

网友C:
温度应力对电子元器件都有哪些影响?http://bbs.cntronics.com/thread-233635-1-1.html 过低温度对电子仪器的危害也很严重,主要是我国大多数半导体器件管芯表面钝化技术不过关,普遍采用了管芯保护内涂料。这种内涂料在低温下固化、龟裂,致使内引线被拉断或参数变化过大而失效。

网友D:
俺们用国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应力对电子元器件都有哪些影响?http://bbs.cntronics.com/thread-233635-1-1.html 过低温度对电子仪器 ...

谢谢大侠!

看来,风华高科 的 管芯表面钝化技术不过关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