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温度显示 在液晶上为什么是固定的27.9度?

楼主(2014-05-06):
原子的 mini板,DS18B20 温度显示 在液晶上为什么是固定的27.9度
状态 一直不变 ,是什么情况?

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这样子描述问题让人怎么帮你...你自己先分析分析,详细得说一下啊

网友B:
看下读取18B20的函数,仿真跟踪下,读过来的值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C:
觉得一个是温度没读回来或者是转换函数有问题,还有一个是传感器没连接好。

网友D:
读数据的时序是否正确?用示波器检测一下

网友E:
调试程序去吧。一步一步分析,解决不了的再贴出来问。

吐槽下:lz问的问题好比是找个陌生人问他“我到达目的地了吗?”,让人怎么回答?

网友F:
我碰到过 ,  问题一般有两个,一种是ds18b20 坏了  ,还有就是你的程序不对 。后一种居多的,前一种应该是显示不正常。

楼主:
程序就是下载的 光盘里的,18B20 应该没坏的啊。

网友G:
18B20单总线时序要求很严,在一个单片机里面正常,到另一种单片机可能就需要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