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CS中是否可以查看当前DSP CPU频率?

楼主(2014-05-06):
在CCS中是否可以查看当前DSP CPU频率?具体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A:
DSP一般都有一个CLKOUT引脚  这个引脚的输出频率可以与系统运行频率成比例关系
通过查看此引脚的频率就可以确定系统时钟
关于CCS中如何查看就不知道啦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测试引脚电平

网友B:
具体的时钟频率是根据配置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SP一般都有一个CLKOUT引脚  这个引脚的输出频率可以与系统运行频率成比例关系
通过查看此引脚的频率就可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