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超频到128M时USB接口不管用了

楼主(2014-05-06):
stm32f103  超频到128M时USB接口不管用了 ,朋友们谁有好的解决办法没有?不准降频的!

网友A:
USB时钟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同上,USB有自己的时钟,你查查你对USB时钟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C:
不管你SYSCLK为多少,只要保证USBCLK等于48MHz就行。

网友D:
超过数据手册规定的值,芯片厂家就不必保证。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项目,出了问题要被当临时工的,即使真不是你的问题。

楼主:
STM32的USB的IO口是否有自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