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能连接却不能下载呢?

楼主:
论坛里的朋友,为什么能连接却不能下载呢?

网友A(2014-05-06):
flash添加了没有?
用的啥仿真器啊?ST LINK的话,要接VDD;

网友B:
你看Utlities里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sh添加了没有?
用的啥仿真器啊?ST LINK的话,要接VDD;

版主大大,我用Jlink每次下载也得接VDD,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大,我用Jlink每次下载也得接VDD,这是怎么回事?

JLINK:SWD接口下载的话,3跟线就可以了;
JLINK放真器使用内部电源,有个短接冒

网友C:
JLink的VDD引出,是用于检测目标芯片是否供电正常。

网友D:
vdd还有个用处是多电平io支持

网友B:
原来如此,感谢楼上各位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vdd还有个用处是多电平io支持

多电平IO支持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LINK:SWD接口下载的话,3跟线就可以了;
JLINK放真器使用内部电源,有个短接冒 ...

短接冒?我的好像没有嗯。。我SW下载也必须4线才行。。没有VDD提示找不到片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冒?我的好像没有嗯。。我SW下载也必须4线才行。。没有VDD提示找不到片子 ...

拆开JLINK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JLINK看看

嗯。。里面有三个插针孔,但没有焊,一边是3.3,一边是NC,这个是不是接到3.3上就可以3根线下载了。。那我拆下来焊个插针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里面有三个插针孔,但没有焊,一边是3.3,一边是NC,这个是不是接到3.3上就可以3根线下载了。。那 ...

短路冒改成,短接左边2个引脚,就不检测VDD电源了,连接到右边,必须连接板子上的VDD。

网友D:
有3.3v的io也有1.8v的io.有vdd就能匹配了

网友E:
你仿真时候,设置的晶振是多少?要跟实际的晶振一i致。否者时序不一t样白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3.3v的io也有1.8v的io.有vdd就能匹配了

哦哦,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冒改成,短接左边2个引脚,就不检测VDD电源了,连接到右边,必须连接板子上的VDD。 ...

嗯,明白了,麻烦超版上图了,相当感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