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TL电平测量

楼主(2014-05-06):
本人新手,有个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形式是TTL电平,我想在不增加转换电路的前提下,测量其输出,并计算出对应的压力,是不是直接可以用示波器观测输出电平,在根据输出信号中的压力数据信息,计算出压力值即可,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A:
压力传感器,输出TTL电平。。。我有点理解不了。
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你做AD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传感器直接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吗?这个很好处理吧,应该有读数据的协议吧,找个MCU读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