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out文件后stdout框一片空白

楼主(2014-05-06):
(无正文)

网友A:
printf默认的输出设备就是STDOUT了。这应该取决于代码中是否有printf语句,printf语句是否运行了。

网友B:
你是想在运行程序的时候再stdout中看到打印信息是吧
这个在硬件仿真的时候才会有输出
还有如果有了printf还是不输出   加个换行试试\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