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DSP芯片的内部看门狗状态/

楼主(2014-05-06):
如何判断DSP芯片的内部看门狗状态--被禁止或被使能?可否用示波器观察某个引脚的状态来判断呢?

网友A:
看它看门狗的寄存器是否被置位,就知道被禁止还是使能

网友B:
是哪款DSP    有看门狗使能寄存器啊  你看看有没有使能
如果使能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喂狗   那就会周期性复位  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引脚测试
比如是CLKOU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