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的I2S输出的MCLK可以不是Fs x 256吗,即OSR可变能实现吗?

楼主(2014-05-06):
目前想用STM32F407-Discovery实现一个MCLK = 6.144MHz, Fs = 48kHz,但是手册查了很久,都只看到是固定的256倍,没看到哪里有说OSR是可以通过写寄存器改变的.所以问题:STM32F407的I2S的over sample rate(OSR)是否是固定的?如果不固定...有人能告诉我在哪里看到吗?非常感谢!

网友A(2014-06-20):
不知道楼主找到了方法没有,我现在也有类似的问题,我是用m0,MCLK输出是256fs,我也需要修改其内部寄存器,使得MCLK产生一个24M的频率!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B(2018-08-27):
这么久了也没得到解答,不知道楼主最后有没有实现输出256fs以外的m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