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绿色的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4-05-06):
(无正文)

网友A:
猜是 NTC热敏电阻
器件上有什么丝印吗?

网友A:
或者 描个原理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是 NTC热敏电阻
器件上有什么丝印吗?

器件上位号LC1,原件上写的是F223Z,应该是三端滤波器一类的,现在打算买这个零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