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

楼主:
求高手解释一下阻抗匹配。我的理解是假如我有一个电源,它的内阻假设有1Ω,此电路纯阻性,是不是再在它的输出端给他并联一个1Ω的电阻,然后再连接负载,是说其输出功率最大。这是不是就是阻抗匹配。

网友A(点评):
再并一个1欧?

网友A(2014-05-06):
大多情况下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情况下不是这样

求教

网友B:
完全不是。

网友C:
当负载和信号源内阻相等时,负载从信号源获得的功率最大。

网友C:
阻抗匹配的定义更多来自射频电路设计。要求是负载的复阻抗等于信号源内阻的复阻抗的共轭。
你来这里问,阻抗匹配的定义,一般会回答你,运放的正相和负相的对地阻抗要相等,不然偏置电流会转换成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匹配的定义更多来自射频电路设计。要求是负载的复阻抗等于信号源内阻的复阻抗的共轭。
你来这里问,阻 ...

确实是在射频电路中,再看NFC的射频天线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在射频电路中,再看NFC的射频天线的设计

这个是先写出负载能获得功率的数学表达式,求导,使它等于零,就表示功率最大值。功率最大值的条件就是内阻和负载的阻抗,实部相等,虚部相反。

网友A:
一般地,阻抗匹配概念是指负载与源特性阻抗之间的配合连接
这个阻抗不是源内阻的实测值,而是一个“为满足特定性能的设定值”
例如天线的75欧,喇叭的16欧/25W等,都是这种情况

需要时,最大功率输出亦可为匹配条件

网友D:
使得负载能够得到最大功率的负载阻抗叫匹配阻抗。
假如我有一个电源,它的内阻假设有1Ω,此电路纯阻性,那么他的负载电阻1Ω是这个电源的匹配阻抗。这时他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最大,但他的效率只有0.5。

网友E:
阻抗匹配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功放的输出阻抗=1欧,天线的输入阻抗=50欧,你需要设计一个无损耗LC网络将50欧变换为1欧,这个1欧将是功放面对的负载。这样,理论上,天线就可以得到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抗匹配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功放的输出阻抗=1欧,天线的输入阻抗=50欧,你需要设计一个无损耗LC网络将50 ...

:handshake您的这个解释 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得负载能够得到最大功率的负载阻抗叫匹配阻抗。
假如我有一个电源,它的内阻假设有1Ω,此电路纯阻性,那 ...

是这个道理 但是您想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阻抗匹配概念是指负载与源特性阻抗之间的配合连接
这个阻抗不是源内阻的实测值,而是一个“为满足 ...

我再看看书去 再来问 谢谢你

网友F(点评):
先把SIMIT图整好后再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看看书去 再来问 谢谢你

当你做过一两个功率输出电路,你才能明白:我的功放输出阻抗=?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使得负载能够得到最大功率的负载阻抗叫匹配阻抗。
假如我有一个电源,它的内阻假设有1Ω,此电路纯阻性,那 ...

一般电源是不可做阻抗匹配。电源是要求内阻越小越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电源是不可做阻抗匹配。电源是要求内阻越小越好

为什么电源是不可做阻抗匹配,而功放要做阻抗匹配?

网友A:
提供一个实例和数量级概念:
某音频功放20V/50W匹配阻抗8欧,实测内阻0.2欧,整机效率60%
另音频功放120V150W匹配阻抗96欧,实测内阻200欧,整机效率20%
另音频功放匹配8欧100W,整机效率80%
它们都是按失真及耗散指标匹配的

一射频功放电路,C极输出等效阻抗10k欧,与天线负载没有因果关系
它是按带宽设置匹配的

某供电变压器220V/100kVA,相当于纯电阻负载0.484欧,能这样匹配么?

经常做运放的要求两输入端(电)阻抗相等,那叫“对称平衡”
丙类功放电路的等效输出阻抗不需要与天线阻抗相互折算匹配

网友I:
注意你的阻抗匹配得到的效果是“最大功率”,而不是“最大电压”,在低频电路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单纯考察电流和电压幅度,而不是功率;在射频电路上,通常考察的是功率而不是单纯的电流电压值,而且射频信号遇到阻抗突变,会像光遇到不同介质分界面那样,产生反射,从而破坏信号质量。所以对电子工程,一般是射频信号上才考虑阻抗匹配。需要注意的是,现代高速数字信号,本质上也是高频信号,所以才有了LVDS总线等考虑射频性能的高速总线。

网友J:
“阻抗匹配”是个具有一定价值取向滴词,必须明白其背后滴功能性含义才可进一步讨论。此外,射频中滴阻抗匹配是一个相当大滴话题,其理论深度和应用广度不是在此能扯明白滴~~~

网友A:
很简单,匹配的是“特性阻抗”!而不是“等效内阻”

网友K:
匹配是个很泛的词 要结合背景看,
以楼主的图 我看了下,13楼的意思才大概你的情况

从你这图看来 ,其发射部分还是个 差分(平衡结构)的匹配,比较麻烦的是 这个线圈天线的实际等效阻抗要根据实际天线放置环境来确定,
天线的等效阻抗随放置环境和周围屏蔽情况等不同会改变,实际可以用网分 测天线的 S11来确定。
google了下,NXP application note    AN1445 有较为详细参考。
但是如果你不懂基本的RF概念,如 smith chart,天线基本概念,匹配结构与带宽的关系 ,网分的使用等这些基础知识的话,你自己调试设计可能不大现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一般电源是不可做阻抗匹配。电源是要求内阻越小越好

你说得对,我是用LZ1L说的话接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匹配是个很泛的词 要结合背景看,
以楼主的图 我看了下,13楼的意思才大概你的情况

我感觉我现在就在这个板子上把那两个电容(C1 C2)改改,然后看看会不会影响读卡器的读写距离(因为匹配电路参数修改会引起发射功率减小,从而影响读写距离,我猜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这样可能比较现实。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我现在就在这个板子上把那两个电容(C1 C2)改改,然后看看会不会影响读卡器的读写距离(因为匹配 ...

但是要切记, 调试时候的天线的放置情况必须要和实际成品的天线线圈放置以及线圈的屏蔽状况一致,才有效。否则一旦最终成品天线放置或屏蔽状况与调试的时候不一致,你实际匹配的阻抗就并非最终要匹配的阻抗。这点最关键。

你可具体参考下  nxp的 application note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但是要切记, 调试时候的天线的放置情况必须要和实际成品的天线线圈放置以及线圈的屏蔽状况一致,才有效 ...

恩 我在看那个AN1445了 谢谢您

网友L:
阻抗匹配只是线性电路中一个概念,在实际情形中,使用会受限。

网友M:
阻抗,原本就是个线性(或一阶)概念....

网友A:
本主题终点不再与实不虚不一节两节,负载阻抗作为终端承接信号功率代表数值,它该和谁合理配接?

网友N:
按图来说阻抗匹配电容在RF负载时会烧掉,不知道EMC和Match电路是否对IC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