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模块化写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14-05-06):
第一次用KEIL模块化写程序,出现一下情况,请各位指点迷津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RYG_A
    MODULE:  whole_mode.obj (WHOLE_MODE)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SG_BLINK
    MODULE:  whole_mode.obj (WHOLE_MODE)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SG_START
    MODULE:  whole_mode.obj (WHOLE_MODE)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CNT_D
    MODULE:  whole_mode.obj (WHOLE_MODE)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CNT_C
    MODULE:  whole_mode.obj (WHOLE_MODE)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CNT_B
    MODULE:  whole_mode.obj (WHOLE_MODE)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NOWSTEPT
    MODULE:  whole_mode.obj (WHOLE_MODE)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CNT_A
    MODULE:  whole_mode.obj (WHOLE_MODE)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NEXTSTEP
    MODULE:  whole_mode.obj (WHOLE_MODE)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AB
    MODULE:  whole_mode.obj (WHOLE_MODE)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CHKRYG?BLS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BLS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WHOLE_MODE
Program Size: data=21.6 xdata=99 code=884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多处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处定义了

我这里是把 函数变量全部放在一个头文件。。。,那个模块用到变量,直接调用变量头文件,若这样不行,因如何更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是把 函数变量全部放在一个头文件。。。,那个模块用到变量,直接调用变量头文件,若这样不行,因 ...

定义只要一处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只要一处就够了...

在一处定义,在其他C文件中需用的呢,因如何设置呢,请指教

网友C:
三天两头都有这种问题。怎么就那么不喜欢看书呢?随便哪本基础教程上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只要一处就够了...

#ifndef __BLSM_H__
#define __BLSM_H__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atic bdata uchar adconin1;
sbit adconin17 = adconin1^7;
sbit adconin16 = adconin1^6;
sbit adconin15 = adconin1^5;
sbit adconin14 = adconin1^4;
sbit adconin13 = adconin1^3;
sbit adconin12 = adconin1^2;
sbit adconin11 = adconin1^1;
sbit adconin10 = adconin1^0;

static bdata uchar adconin2;
sbit adconin27 = adconin2^7;
sbit adconin26 = adconin2^6;
sbit adconin25 = adconin2^5;
sbit adconin24 = adconin2^4;
sbit adconin23 = adconin2^3;
sbit adconin22 = adconin2^2;
sbit adconin21 = adconin2^1;
sbit adconin20 = adconin2^0;
sbit CHK_01        = P1^1;
sbit CHK_02 = P1^2;
sbit CHK_03        = P1^7;

sbit JUMP_01= P1^3;
sbit JUMP_02= P1^4;
sbit JUMP_03= P1^5;
sbit JUMP_04= P1^6;

sbit COLOR_R= P3^7;
sbit COLOR_G= P3^6;

bit  SG_01,SG_02,SG_03,SG_04;
bit  SG_PLAY;
bit  SG_Start,SG_fault,SG_blink;
bit  pulse_sign;
bit  yellow_bit;
bit  ONE_phase_bit;
bit  tt;
bit  timer_bit;
bit  phase_bit;
bit  SG_A,SG_B,SG_C,SG_D;
uchar  CNT_A,CNT_B,CNT_C,CNT_D;
uchar  CNT_DJS;
uchar  NOWSTEP;
uchar  NOWSTEPT;
uchar  ONESTEP;
uchar  ONESTEPT;
uchar  MARK_DATA;
uchar  time_dat;
uchar  RYG_A;
uchar  RYG_B;
uchar  NEXTSTEP;
uchar  ZEROTSTEP;
uchar  step;
uchar  phase_num;
uchar  TIME_num2,TIME_num3;
uchar  Signal_1,Signal_2;
uchar  dat_bug[12];
code u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extern void sysinit(void);
extern void CHKRYG(void);
extern void GETCOLOR(void);
#endif

以上为函数变量定义,因每个模块C文件都用到以上的变量,所以我把所有的变量放在一个头文件里面。。。想请教,若每个模块C文件用到以上的变量,因如何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天两头都有这种问题。怎么就那么不喜欢看书呢?随便哪本基础教程上都有吧。 ...

手头没这方面的书籍。。。若有的话,也不必麻烦各位了。。。:$

网友A:
这都是基本功而已

最简单的方法在C中定义,在H中声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一处定义,在其他C文件中需用的呢,因如何设置呢,请指教
在C文件中定义
在头文件中 声明一下为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D:
在.c文件里定义的变量,在.h文件中加extern声明

网友E:
百度 keil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就出来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c文件里定义的变量,在.h文件中加extern声明

每个C文件都要定义变量吗?在C文件的。h文件中声明吗? 比如说,uint a,b,c,d,  在A.c文件中定义uint a,b,c,d, 再次在A.h文件中加extern声明,extern uint a,b,c,d;  在B.c文件定义uint a,b,c,d; , 再次在B.h文件中加extern声明,extern uint a,b,c,d; 是这样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个C文件都要定义变量吗?在C文件的。h文件中声明吗? 比如说,uint a,b,c,d,  在A.c文件中定义uint a,b ...

是的,为了防止重复包含在.h文件中添加以下
#ifndef XXXX
#define XXXX
需要声明的变量和函数

#endif

网友F:
很好处理,如下:
在A.C中定义变量,如int i;
然后在A.H中声明该变量,如extern int i;
然后在要使用该变量的文件中包含以下A.H,如在B.C中加入#include "A.H"
注意,A.H格式如下,否则会引起重复包含
#ifndef _A_H_
#define _A_H_
...
#endif

网友G:
nbldelnan
他回答的你看懂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H:
纠正一下,楼主这个不叫“模块化”写程序,叫“多文件”写程序,分成多个文件,不代表模块化做好了,模块化了,在一个文件里也可以搞定。

网友I:
建议可以看些模块化编程的视频,在自己琢磨下。而且这问题一般百度上都有

网友J:
那么强的耦合,这充其量也只能叫多文件编译,还称不上模块化啊。

网友K:
多文件要注意#include的顺序,比如display.h里面需要用到value.h的变量,就需要在main.c里面这样写:

#include "value.h"
#include "display.h"

这样后面出现的display就能引用在他前面的value里的变量包括函数。

也可以用extern定义为外部变量,让keil自己去找。

网友L:
楼主只要搞清楚C和H文件的区别和各自的功能就行了,包括申明和定义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