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锁住的一个解决方法分享

楼主(2014-05-06):
大家可能会在使用DSP的过程会遇到芯片锁住的问题,现在把一些解决的方法写出来,或许对大家有点帮助。
1、锁片子很多时候是CMD文件乱写,FLASHA长度最好不要定义成2000H,要把CSM的位置留出来。
2、还有就是电路问题,电压不稳、布线不合理、仿真器有故障、JTAG线太长,都可能造成FLASH高耗电的时候出现干扰,造成FLASH API跑飞把片子 LOCK DOWN

网友A:
我的FLASH是在烧写时突然断电,然后再上电就发现被锁了。试试楼主的办法好不好用。

网友B:
经常看到使用过程中被锁的    顶顶让他们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FLASH是在烧写时突然断电,然后再上电就发现被锁了。试试楼主的办法好不好用。 ...

突然断电有可能是损坏  试试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我在IAR下用JLINK下载并调试程序。退出程序后,由于JLINK继续在给板子供电。这时候板子上的程序重启并正常的运行。然后断掉JLINK供电,注意这时候并没有拔掉连接到板子上的JTAG口。给板子供上5V的电,奇怪板子不能够跑起来了

网友C:
怎么解密,LZ能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