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SP头文件中" "和 <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06):
在DSP中""和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是c语言的问题,不是DSP的问题。

#include <>表示在系统指定路径中去查找。系统指定路径包括编译器、平台相关、SDK等的头文件路径
#include ""则表示首先在当前的源文件目录中查找,若未找到才到系统指定路径中去查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c语言的问题,不是DSP的问题。

#include 表示在系统指定路径中去查找。系统指定路径包括编译器、平台 ...

我一直以为是一样的。。。

网友C:
<>一般起引入头文件的作用,表示从当前目录搜索头文件;""也有此作用,只不过表示的是从系统目录中搜索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语言的问题,不是DSP的问题。

#include 表示在系统指定路径中去查找。系统指定路径包括编译器、平台 ...

谢谢哈

网友D:
在CCS中  自己写的头文件都用“”

网友E:
和其他头文件的加入一样
在主文件开头用#include “”加入

网友F:
看在哪个路径里面

网友F:
工程路径“”

网友F:
默认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