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 I/O口 最大可输出多大电流

楼主(2014-05-06):
ATMEGA8 I/O口 最大可输出多大电流?我想直接驱动负载。

网友A:
mega8 有好几种,楼主指的是8a,8l,还是老8?不同规格会有点差异,想知道清楚,数据手册上面都有.

这个是老8的

网友B:
应该是每个I/O最大25ma;一般驱动LED;点阵;断码等等没问题

网友C:
最好用8055或8050驱动一下!

网友D:
建议加三极管驱动外部元件或电路...

网友E(2014-06-10):
问这些问题就不能先看看datasheet吗 都好浮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