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使MC34063 12V升24V要求电流1.5A左右,NPN高频管用什么型号好

楼主(2014-05-06):
使用MC34063, 12V升24V要求电流1.5A左右,NPN高频管用什么型号好,我用了个IR7101,C5用的220uF,结果IR7101爆了。
上图

网友A:
LZ这个问题到处发。。。

网友B:
还是贴电路图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问题到处发。。。

:$ 没解决 有点着急。。。

楼主:
电路   我去掉MOS管了想换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