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交流采样后我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4-05-06):
我可以采到了交流数据,那么我应该采多少次(50Hz) 才能算出他的频率?还有有效值什么的?(在交流采样中我应该计算出来什么样的数据,才算我懂得采样的真理了呢?,比如说有效值,峰值,频率,平均值用不用要?)。

首先我应该滤波对吗?有人说 只需要低通滤波,还有人说 应该用“掐头去尾”求平均滤波, 还有就是采样的数组应该最少采两---三个周期吧?(比如说,50HZ ,那么我最少应该以100HZ采样周期,也就是我要设一个容量为200数组对吧?),如果我想“掐头去尾”求平均的话,我要的采样频率会更高?

还有就是采样应该怎么处理,谢谢了

楼主:
如果是多组采样的话,存储区域肯定不会太大,那怎么办?

网友A:
采样肯定要满足采样定律的    采样到的数据  如果要做滤波处理
也就是采集到一个数据送入滤波处理函数一次   滤波后输出一次
也不一定都先要存下

网友B:
采样时间我觉得首先你要满足你控制实时性要求吧
采样回来一般都需要滤波
因为交流侧采样干扰比较大
个人觉得应该进行带通滤波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
我用的TI C20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时间我觉得首先你要满足你控制实时性要求吧
采样回来一般都需要滤波
因为交流侧采样干扰比较大

带通滤波??不是低通滤波?? 滤波后怎么做??我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因为逆变并网的时候,需要看并网测的电流相位(用不用也看电压啊),这部分就涉及到锁相技术了,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指导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肯定要满足采样定律的    采样到的数据  如果要做滤波处理
也就是采集到一个数据送入滤波处理函数一次 ...

我问过一个研究生,他说一般都用二阶滤波就可以了, 但是我想用FIR低通滤波,在matlab中求的是5阶,会不会有点大,影响实时性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通滤波??不是低通滤波?? 滤波后怎么做??我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因为逆变并网的时候,需要看并网测 ...

说白了 就是偶尔来的几个干扰信号 我可以忽略掉
但是 特别大的干扰另外处理
而且 你也不能保证采样特别的准吧
逆变并网要看电网电压的相位 然后进行锁相处理
我们控制的是逆变输出电流 目的是要跟电网电压同频同相
锁相的资料网上很多 你找一下吧 我手头没有的 或者问问版主@zhangmangu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 就是偶尔来的几个干扰信号 我可以忽略掉
但是 特别大的干扰另外处理
而且 你也不能保证采样特别的 ...

28035实时性没问题??用其他微处理器吗?比如FPGA?  就用dsp发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8035实时性没问题??用其他微处理器吗?比如FPGA?  就用dsp发波??

这跟你开关频率和采样周期有关吧
比如50hz的电网周期20ms
你开关频率20k的话 一个pwm周期就是50us
你配置成用pwm触发ADC中断 一个pwm周期采样一次是50us
控制20ms的电流完全够用
别的微处理器我不懂 也就不发表意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过一个研究生,他说一般都用二阶滤波就可以了, 但是我想用FIR低通滤波,在matlab中求的是5阶,会不 ...

这个要根据你的需要计算
1.        参数计算
窗函数选定:阻带衰减75dB,选择blackman窗;截止频率:2pi*(10+(22-10)/2)/50=0.64pi;
窗函数长度:blackman窗的过渡带宽为5.98,单位为2pi/N,而要设计的低通滤波器的过度带宽为2pi*12/50=0.48pi,两者相等,得N=24.9,取25。
2.        滤波器的脉冲响应
理想低通滤波器脉冲响应:
h1[n] = sin(nΩ1)/n/pi = sin(0.64pi*n)/n/pi
窗函数为:
w[n] = 0.42 - 0.5cos(2pi*n/24) + 0.8cos(4pi*n/24)
则滤波器脉冲响应为:
h[n] = h1*w[n]    |n|<=12
h[n] = 0               |n|>12
3.        滤波器的差分方程
根据滤波器的脉冲响应计算出h[n],然后将脉冲响应值移位为因果序列,下面将利用matlab计算h[n]的值,具体如下:
>> Window=blackman(25);
>> b=fir1(24,0.64,Window);
>> freqz(b,1)
>> b=roundn(b,-3)    %任意位四舍五入
b =
  Columns 1 through 8
        0      0    0.0010   -0.0020   -0.0020    0.0100   -0.0090   -0.0180
  Columns 9 through 16
    0.0490   -0.0200   -0.1100    0.2800    0.6400    0.2800   -0.1100   -0.0200
  Columns 17 through 24
    0.0490   -0.0180   -0.0090    0.0100   -0.0020   -0.0020    0.0010     0
  Column 25
最后得到滤波器的差分方程为:
y[n] =   0.001x[n-2] - 0.002x[n-3] - 0.002x[n-4] + 0.01x[n-5] - 0.009x[n-6] - 0.018[n-7]
+ 0.049x[n-8] -0.02x[n-9] - 0.11x[n-10] + 0.28x[n-11] + 0.64x[n-12] + 0.28x[n-13] - 0.11[n-14] - 0.02x[n-15] + 0.049x[n-16] - 0.018x[n-17] - 0.009x[n-18] + 0.1x[n-19] - 0.002x[n-20] - 0.002x[n-21] + 0.001x[n-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你的需要计算
1.        参数计算
窗函数选定:阻带衰减75dB,选择blackman窗;截止频率:2pi*(10+(22 ...

我去的!不会吧?也就是25阶? 运算速率 所花费的时间太高了吧?
版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呢?就是根据我问项目的要求,自己选哪种窗函数,但是通过自己查资料了解这个窗的衰减多少,
但是;截止频率:这个是不是通过75dB求出来的?我记得信号系统好像是这样算的。
不对!这些应该是数字信号处理的,我都给忘了。。。
有没有几阶的,提高运算速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的!不会吧?也就是25阶? 运算速率 所花费的时间太高了吧?
版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呢? ...

这不是乘加吗  DSP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