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如何将数据转成地址

楼主(2014-05-06):
使用PIC , 将一组数据及地址存放在ROM中, 将地址数据读取时, 提示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程式拮取如下:

unsigned int         *buf1;

const unsigned int parameter[] = {
        3,        0,        2,        &VoltagePara,
        2,            0,            2,            &FreqPara,
        2,            0,            2,            &dummy,
        2,            0,            2,            &dummy,
        2,            0,            2,            &dummy,
        2,            0,            2,            &dummy
}

buf1 = parameter[(mbuf1 << 2) + 3];          // 读取地址,会提warning

*buf1 = mbuf2;

如何修改可以将异常去掉??

网友A:
const unsigned int         *buf1;

网友B:
小朋友,parameter[(mbuf1 << 2) + 3],这个不是地址,这个是常量数组某一个元素的数值。

如要取地址,请使用取地址符号,并且也要定义为指针常量。

楼主:
版主:parameter[(mbuf1 << 2) + 3]  我知道这个不是地址, 我是把地址存放在这个数组之中。

网友C:
定义成指针就行了

网友D:
警告写得很清楚。要去掉警告,请用强制类型转换。
(unsigned int *)(parameter[(mbuf1 << 2) + 3])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强制类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