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rd_loadaddr=(0x1300000) 数值的设定与来由

楼主(2014-05-06):
I.MX6Q U-BOOT启动参数中:

U-Boot 2009.08 (Aug 16 2013 - 12:04:20)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1
Temperature:   41 C, calibration data 0x57d4e5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e3:88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X6Q SABRESD U-Boot > print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rd_loadaddr=(0x1300000)

##########
## 把U-BOOT烧在SD卡上启动的
## 问题1.这里的 0x1300000 是如何知道为何是设置此值的?官方是否有相关文档体现此内容?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 问题2. 此处是不是,也可表达为 bootfile=uImage 用kernel=与用bootfile= 有区别吗?
nfsroot=/opt/eldk/arm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ethact=FEC0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loadaddr=0x10800000
## 问题3.这里的 0x1800000 是如何知道为何是设置此值的?官方是否有相关文档体现此内容?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mmc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ldb=sin1
bootdelay=3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周一好,谢谢大家。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三个问题:loadaddr/rd_loadaddr是内存中 kernel/initramfs image 的下载地址,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loadaddr/rd_loadaddr值。
问题1.这里的 0x1300000 是如何知道为何是设置此值的?官方是否有相关文档体现此内容?
答:rd_loadaddr=(0x1300000)这里是默认的,不用做修改的。
问题2. 此处是不是,也可表达为 bootfile=uImage 用kernel=与用bootfile= 有区别吗?
答:设置 bootfile=uImage 和 kernelmage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问题3.这里的 0x1800000 是如何知道为何是设置此值的?官方是否有相关文档体现此内容?
答: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loadaddr 0x10800000
这里是i.mx6默认的loadaddr,官方没有文档体现这部分内容。0x10800000就是kernel的起始地址,是已经定义好的。
我帮你找了一下,只有在android文档中有简单提到,其他的文档中没有介绍。
Android_User\'s_Guide.pdf (350.95 KB) 具体的查看5.4.1 U-Boot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