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请中颖版主提供一份 88f516 euart1串口的demo

楼主(2014-05-06):
我在网站上找到的demo移植过来无法通信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中颖版主提供一份88f516的euart1的demo   是否88系列跟79系列有所不同呢? 79系列的euart0用tr2产生波特率  88f516的 euart1 是自带一个15位的吧

网友A:
具体可联络中颖工程师,电话:0755-25181447

网友B(2014-09-14):
小心又被剽窃,要堤防抄袭解密不良之人!

网友C:
RS485通信的程序有吗?

网友D:
unsigned char code baudrate1_initval_list[]=
{
        ( 128 + (( 32768 - ( UART_CLK_SOURSE / 16 / 1200 ))/ 256 )), (( 32768 - ( UART_CLK_SOURSE / 16 / 1200 ))% 256 ),
        ( 128 + (( 32768 - ( UART_CLK_SOURSE / 16 / 2400 ))/ 256 )), (( 32768 - ( UART_CLK_SOURSE / 16 / 2400 ))% 256 ),
        ( 128 + (( 32768 - ( UART_CLK_SOURSE / 16 / 4800 ))/ 256 )), (( 32768 - ( UART_CLK_SOURSE / 16 / 4800 ))% 256 ),
        ( 128 + (( 32768 - ( UART_CLK_SOURSE / 16 / 9600 ))/ 256 )), (( 32768 - ( UART_CLK_SOURSE / 16 / 9600 ))% 256 ),
};

//-----------------------------------------------------------------------------
// 串口波特率刷新
//-----------------------------------------------------------------------------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uart1_init( void )// 初始化串口
{
        switch( commode1 )
        {
                 case 0:                // 自动连续发送方式,要关闭REN接收使能,不接收来自上位机的任何数据,连续盲发
                        SCON1 = 0x40;                // 8位方式,接收开
                        IEN1 |= 0x04;                // 允许USART1中断
                        SBRT1 = baudrate1_initval_list[( baudrate1 * 2 )];
                        SBRT0 = baudrate1_initval_list[( baudrate1 * 2 + 1 )];
                break;

                case 1:                // 命令方式,打开收发使能,来一个命令执行一次,同时发一次数据
                        SCON1 = 0x50;                // 8位方式,接收开
                        IEN1 |= 0x04;                // 允许USART1中断
                        SBRT1 = baudrate1_initval_list[( baudrate1 * 2 )];
                        SBRT0 = baudrate1_initval_list[( baudrate1 * 2 + 1 )];
                break;

                case 2:                                        // 关闭串口1
                        IEN1 &= 0xfb;                // 关闭USART1中断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E(2016-11-04):
引用 网友D:
unsigned char code baudrate1_initval_list[]=
{
        ( 128 + (( 32768 - ( UART_CLK_SOURSE / 16 / 1200 ))/ ...

你好,我遇到一个问题:SH88F54初始化EUART1完后开启中断,只要串口一发送或者接收数据,单片机就复位重启,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还麻烦指导我一下,我的Q84294103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遇到一个问题:SH88F54初始化EUART1完后开启中断,只要串口一发送或者接收数据,单片机就复位重 ...

那就把你的代码贴上来,大家帮你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