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用可控硅控制电机停转是否可行

楼主:
如下图电路要达到的目的是:根据外接电压(J1端)控制电机正反转,堵转时停电机,堵转后外接电压(J1端)改变电机反转。原理是堵转时通过R10,R11的电流增大,当达到Q7的导通电压时,Q7,Q8导通,Q9或者Q10导通,从而拉低Q1或者Q2的B极电压,Q1或者Q2截止,从而关闭H桥,电机停转。运用的可控硅触发导通特性。R12,R13,C4是RC充放电电路,防止电机启动时可控硅误导通。
现在的问题,堵转时电机不停,测下来是Q1,Q2没有完全导通,Q5,Q6的E极电压一直在0。55V左右。拿掉可控硅Q5,Q6的E极电压会到0。7V。
我将可控硅接到光藕的C极,电机会停的,只是换向的时候需要断下电,不符合使用要求。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的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有没有更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A(2014-05-10):
这个电路不可行吧, 起码并不可靠. 因为可控硅的导通电压也进 2V, 并不能完全关闭晶体管的输入. 光耦共享 1K 电阻这样的电路也不合理, 会相互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可行吧, 起码并不可靠. 因为可控硅的导通电压也进 2V, 并不能完全关闭晶体管的输入. 光耦共享 1K ...

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觉的不太靠谱。
准备换方案,用个小单片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