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PIC16F946反汇编软件,

楼主(2014-05-06):
虽然有些软件可以反汇编PIC系列,不过多没有946的型号可选。
有个HEX文件需要做功能改动。MPLAB这个虽然有反汇编功能,貌似没有跳转地址名称,只有跳转的地址值,接近8K的程序,看起来确实有点累。有知道的请指点,先谢过。

网友A:
先用ida分析一下,反编译是很累人的.

网友B:
要搞坏事了 没啥可说了

楼主:
貌似现在没人搞汇编了,,朋友的产品一直在用,只是按键功能要改动下,有软件效率高点罢了,,2窗口比对地址看程序确实累,程序基本搞定,就此结贴。

网友C:
从来就没有那个软件可以反汇编的时候帮你自动生成跳转名称。

都是地址,然后自己一点点扒拉,手工在相应地址补上名称。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没见过自动生成有实际意义标号的反汇编软件。

网友E(2015-07-01):
我是骨灰级的汇编程序员,不过你这款芯片我没用过,这里提供一个方法,几乎可以反汇编所有的型号
1.打开MPLAB IDE 8.92(我用的是这个版本),主菜单→configure→选择器件→选择对应的单片机型号
2.文件→导入,导入需要反汇编的.HEX,
3.主菜单→查看→program memory→Machine

如果有进一步要求,请联系我:qq 798 183 213

网友F:
兄弟 辛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