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ABRESD开发板HDMI显示问题

楼主(2014-05-06):
各位,我在使用sabresd开发板的HDMI输出时遇到问题。
通过一根HDMI转VGA的线缆将开发板的HDMI接口与VGA显示器连接,将环境变量设置为
setenv bootcmd_mmc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3;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启动ubuntu后HDMI没有输出,若将LVDS设为第一显示设备则lvds显示正常。环境变量中将lvds关闭,只支持HDMI显示时仍没有hdmi输出信号。
看了zhaowei2648029 的“[i.MX] 关于HDMI用于显示 ”的帖子,觉得我的问题应该和他这个是一样的,现在想通过修改HDMI的驱动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将HDMI读取EDID这个功能关掉。
请问各位大侠谁知道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HDMI显示的话可以显示的吗?

楼主:
不可以显示,因为我手上没有HDMI的显示器,用了一根HDMI转VGA的线连接的VGA显示器,但是HDMI没有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显示,因为我手上没有HDMI的显示器,用了一根HDMI转VGA的线连接的VGA显示器,但是HDMI没有显示 ...

你好,楼主!
为避免工程师错过你的回复信息。
请点击工程师回复的那一楼的回复按钮进行回复,不然工程师无法及时得知最新的回复信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显示,因为我手上没有HDMI的显示器,用了一根HDMI转VGA的线连接的VGA显示器,但是HDMI没有显示 ...

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当你只使用HDMI转VGA的VGA显示屏,启动时候在终端显示什么内容?

楼主(2014-06-25):
引用 网友A:
当你只使用HDMI转VGA的VGA显示屏,启动时候在终端显示什么内容?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CM2020输出的5V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CM2020输出的5V供电不足造成的

非常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如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创贴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