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入门

楼主(2014-05-06):
各位前辈,小弟新人,想学DSP开发,弱弱地问一句,如何入手好,如何才能学好?(小弟以前学过单片机和FPGA)

网友A:
看手册,然后弄懂体系结构,接下来就是看例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然后弄懂体系结构,接下来就是看例程了。

那初学者学哪一款芯片好?:hug:

网友B:
搞过FPGA应该偏向于算法级了吧   这个要看你的方向了
如果偏向于算法级    选择6000系列的吧

网友B:
DSP是分系列的    每个系列的开发差别也很大
你先大体了解一下  结合自己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是分系列的    每个系列的开发差别也很大
你先大体了解一下  结合自己的方向 ...

嗯嗯  还是 慢慢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  还是 慢慢来

请问这里怎么结贴啊- -

网友C:
买个开发板慢慢调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里怎么结贴啊- -

看到我要结贴了没   打开后点击进入要结的帖子   然后在回复你帖子的每个楼层处有一个填写给分的值
填写的总值等于你悬赏的分值  然后点击结贴给分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