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温度应力对电子元器件都有哪些影响?

楼主(2014-05-06):
温度应力对电子元器件都有哪些影响?过低温度对电子仪器的危害也很严重,主要是我国大多数半导体器件管芯表面钝化技术不过关,普遍采用了管芯保护内涂料。这种内涂料在低温下固化、龟裂,致使内引线被拉断或参数变化过大而失效。

网友A:
发现楼主是打广告滴,但还是给你继续补充下去,以下来源于百度

网友A:
电子仪器工作时所消耗的电能,绝大部分被转化为热能,过高的温度,可使元器件或零件失效。当温度升高时,电子元器件的失效率,将近似地按指数规律增加,所以过高的温度,可使电子仪器可靠性下降,容易造成失效。

网友A:
半导体器件对温度最敏感。在高温条件下,晶体管的H F E 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从而引起工作点漂移、增益不稳,造成电子仪器性能不稳定,产生漂移失效。
      由于温度升高,使晶体管I c b o、I c e o 反向电流增大,又会使I c 电流增大。I c 增大又促使晶体I c b o、I ceo、I c 电流增加,形成恶性循环,直到晶体管烧毁,使仪器造成严重失效(对晶体管的不良影响)。

晶体管在低温下工作,h F E 将随温度的降低而减。在低温- 5 5 ℃条件下,一般晶体管的增益平均下降4 0 % 左右,有一些器件失去了放大
能力,有一些器件造成致命失效。

网友A:
过高温度对电容器的影响,主要是降低使用寿命,当环境温度超过电容器的允许工作温度时,温度每升1 0 ℃,电容器的使用寿命就要降低一半。
     此外,温度的变化还会引起电容器的容量, 损耗等电参数的变化。

网友A:
温度对电阻、变压器、扼流圈的影响,除降低使用寿命外,也影响绝缘性能和产生电参数漂移等。

网友A:
对接触装置,可使金属部分氧化加速,接触电阻增大或接触不良等。温度过高,还会使塑料件软化,低熔点焊点脱开,绝缘材料损耗加大,绝缘强度下降等。
     过低温度对电子仪器的危害也很严重,主要是我国大多数半导体器件管芯表面钝化技术不过关,普遍采用了管芯保护内涂料。这种内涂料在低温下固化、龟裂,致使内引线被拉断或参数变化过大而失效。

网友A:
对采用一般半导体器件的电子仪器,在低温- 4 0 ℃条件下,就失去了工作能力,所以对机载电子仪器要求采用低温“七专”条件的器件,禁止使用内涂料,管芯表面采用表面钝化技术和全密封管壳。
        此外,小型密封继电器在过低温条件下失效也比较严重。主要是继电器内部有潮气,在低温下凝结成冰, 使接点粘合在一起造成失效。
        其它元件有一些品种,也不能在过低温度条件下工作,例如C D 1 1电介电容器,最低工作温度不能超过- 4 0 ℃,如果超过规定的允许温度范围,将造成失效。

网友A:
据美国空军做的研究表明,机载电子仪器有2 0 % 的现场失效,是由温度效应引起的。在( M I L - H D B K -2 1 7 )《电子设备可靠性预计手册》
中列出了1 4 种元器件的失效数据,其中有8 种元器件的失效率取决于温度。
     它们是分立半导体器体、集成电路、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转动元件、继电器和联接装置。这8 种元器件,占据了电子仪器中全部电子元器件的绝大部分。
     我们在使用电子仪器时,如果环境温度超过设备规定的允许温度范围,将造成电子仪器失效。

楼主:
科普一下而已,何必这样大惊小怪,无事生非。
如果要打广告,那打的是什么广告?
不需要补充这些内容 ,稍有电子常识的人,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