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peak current

楼主(2014-05-06):
现有一负载,1.2V平均电流0.1A,但是peak电流可以达到2.5A,持续时间3ns左右。
如果我选择一个集成开关电源,是否需要考虑peak current, 找了半天没找到开关电源有这个参数

网友A:
不必考虑开关电源是否能够承受此峰值电流,但若用输出平均电流很小的开关电源,需要测试开关电源是否能够输出此峰值电流。若不能,须在负载两端并联电容。

网友B:
并联电容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