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4-05-06):
由于甲类功率放大电路存在静态工作时功耗严重的问题,考虑到放大电路的失真性和功耗问题,所以便有了甲乙类双电源互补对称电路,但这样又会存在一个问题:交越失真。所以又在电路上添加了二极管,利用二极管进行电压偏置,使得三极管处于微通状态。那这样子不就回归到了一开始的问题:当输入信号为0时,电路也会有功耗吗?   求解释。。。(PS:为什么贴图片的时候,还要输入图片的地址啊,不知道怎么贴)

楼主:
贴上图片

网友A:
会有功耗,很小的一点儿——相对纯甲类——而常忽略不计
这一点儿功耗,是为克服交越而来,所谓四两拨千斤,很划算

比如某功放最大工作电流2A,而甲乙类零信号仅耗20mA

把你主题文整理一下,有表述差错

网友B:
甲乙类的静态电流(输入信号为零时的电源电流)比纯甲类小得多,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功耗,很小的一点儿——相对纯甲类——而常忽略不计
这一点儿功耗,是为克服交越而来,所谓四两拨千斤 ...

那这种利用Ube扩大电路进行偏置的互补对称电路,该怎么去确定电阻值呢?

网友A:
大概其R2=470,R1=390,其它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乙类的静态电流(输入信号为零时的电源电流)比纯甲类小得多,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

好的,谢谢。

网友C:
给楼主补充一下,还有发烧友用“高偏甲类”的,更费电。

网友D:
功耗大也不是一无是处,静态电流设置的大些,频率特性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补充一下,还有发烧友用“高偏甲类”的,更费电。

哈哈,刚刚学习功率放大电路,只是在接触一些基本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耗大也不是一无是处,静态电流设置的大些,频率特性会好些。

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呵呵

网友E:
有啊 静态(偏置)电流越大,静态功耗当然也会大些,
甲类的静态电流最大,效率最低,但是 线性度最好。
线性和效率 一直是各类功放的折中问题。
不过在音频这种低频功放,可以加整体的负反馈来改善线性。
如果是高频功放就不好用反馈,可能比较难了。

网友F:
请楼主学习甲类、乙类、甲乙类放大电路的区别

网友G:
建议楼主别太关注甲类的能源浪费,甲类声音比甲乙类要好。实际上甲乙类也很难做到很小的交越是真,找两个高精度配对的功率管就已经很难了。

网友G:
再啰嗦一句,要自己动手弄石机,不如弄场效应管,别玩晶体管了。

网友A:
哼,梦想速成?没个十年8载敢说个“成“?想学可以,欲速则不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哼,梦想速成?没个十年8载敢说个“成“?想学可以,欲速则不达

现在太急功近利了,有几个愿意花时间去搞基础研究和学习的?看看现在这么多速成班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啊 静态(偏置)电流越大,静态功耗当然也会大些,
甲类的静态电流最大,效率最低,但是 线性度最好。
线 ...

什么是 高频功放?

网友I:
T1和T2间加入两个0.25欧姆电阻,中间输出,之前的偏置电路加电位器,调节电位器可以准确定量静态功耗。

网友J:
模电学了之后就能设计出许多电路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模电学了之后就能设计出许多电路出来吗?

如果是现在本科所学的模拟电路,估计是什么也不能设计,到比较正经的企业里面跟着再学几年后有可能。

网友J:
谢谢!我觉得我理论知识学的 还可以,实践方面还很欠缺,有什么好的建议让我提前接触到具体的电路怎么设计吗?

网友A:
如果说“模电”是一门课程,是在学校学习得到的知识
那么,“设计”则是一项技术或“手艺”,需要通过训练来获得的技能

立即去找“做”的事情,就是训练程序之一
本坛经常有人提出要求实现某功能电路,你就参与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什么是 高频功放?

通信,广播,遥感,电子对抗,雷达,医疗,激光等等领域用的功放频率很高,比起音频应用,高频需要功放的地方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