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学习:DSP CCS软件仿真

楼主(2014-05-06):
以前的学习和工作没有使用过DSP CCS软件仿真,一般都是VC仿真好了直接移植到DSP进行硬件仿真的,最近帮别人调试一个程序,别人用的是软件仿真,自己也要用软件仿真来帮忙调试,因此就将这一过程记录下来了,以备以后查看。

1 设置CCS       打开CCS Setup,在Family中选择CPU系列,这里选择C64xx,Platform选择simulator(软件仿真),在Available Configuration中选择配置,大端小端都可以(程序或数据比较大需要选择大端),点击Import按钮,然后点击Close。File菜单选择Exit退出CCS Setup,并启动CCS。

2 新建CCS工程     CCS界面打开菜单Project选择New,输入工程名字、路径、工程类型,目标平台。如果工程类型是执行工程就选择Executable(.out),如果是库工程选择Library(.lib)。目标平台要和CCS Setup中设置的相同,我使用的硬件是DM642,就选择TMS320C64XX。

3 新建cmd文件   或者在CCS安装目录里面去找一个例子的cmd文件修改也行,在其中添加仿真库-l rts6400.lib

   仿真库要与目标系统相匹配,前面目标选择的是TMS320C64XX,这里也是用对应的仿真库

   仿真库配合头文件#include <stdio.h>可以进行IO操作和文件操作fopen、fread等读取图像或其他文件数据

4 程序执行  程序编译好了之后可以直接File->Load Program,然后设置断点进行仿真调试。

5 查看结果    可以使用printf()打印信息,使用菜单View->Graph->Image显示图像

  bmp图像的话Color选择RGB,彩色图像R、G、B分别设置数据地址,若是单通道图像则将R/G/B/都设成一个地址。可以设为直接地址0x3000000,也可以设为数组名字Image。

   如果图像的宽度不是4字节对齐的话,需要将Byte Packing to Fill 32 Bits设置成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