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是在稳压的时候分流么?

楼主(2014-05-06):
请教恒流源供电的时候,稳压管稳压在24V,如果是0.5W的稳压管,差不多最大耗散功率时是20ma,稳压管是怎么等效的呢,是不是电流都消耗在后面和稳压管并联的电阻上?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yMjI4fGFjODcxZDk3fDE3NTk2MDk3NzJ8MHw%3D

网友A:
稳压管若稳在24V上,且无其它元件分流,那么电阻中电流为24/6800=0.003529(A),稳压管中电流为30-3.529=26.47(mA)。

网友B:
主题词与内容不甚一致

稳压管靠的就是“分流”!来达到两端电压的稳定

“电流都消耗在------”是个什么概念啊,是否说“电流源电流都流向稳压管和负载”呢?或“恒流值=温压流+负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