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dsp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片外flash和片外ram?

楼主(2014-05-06):
合众达的开发板上有片外flash和片外ram,我想问如果程序不大是不是就不用片外的flash和ram了,还是因为2812片内的flash烧写次数太少(好像只有100次)的缘故?
还有个问题是:将程序从flash搬到ram中运行必须自己编写搬移程序吗?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呢?

网友A:
程序不大当然就不用外扩的flash了,具体看实际情况,开发板上主要是实现这个实例。

程序从flash到RAM必须写程序啊,主要是CMD文件

网友B:
外扩都是在不够用的时候使用的   2812的内部ROM随便都上万次了
怎么可能那么少
搬移肯定是要自己写的   网上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