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你把UML用在mcu或者linux开发上面了吗?

楼主(2014-05-06):
linux内核中充满了面向对象的思想,mod本身就体现了面向对象的思想,所有的驱动程序或者其他内核功能都可以模块的形式被‘打入’(加载insmod)内核。模块的加载、卸载、接口的定义等等,无不体现面向对象的思想。
     同样是C语言的应用,基于有限资源环境下的嵌入式应用完全可以通过UML对系统进行建模(不要说你不会就排斥它,都是学出来的,当年用惯汇编的人,觉得C也看不懂,转过来就不想再回去了/极个别除外,linus开始也用汇编,当他开始转向C的时候,他惊叹工作效率之高,当然他排斥C++或许有一定道理)

用结构体去实现一个类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基础上实现类的关联也非难事。当然继承有点繁琐,记得《设计模式》的作者也建议少用继承,不过用继承实现接口类还是很有用的。用C实现面向对象有几个理由:
                     1. 很多时候,编译器不支持C++,特别是针对微处理器的。
                     2. C++有看不见的手,不在你掌控之下的‘小动作’有些时候再嵌入式环境下是难以容忍的。
                        同时这些看不见的操作本身是占有资源的,这在很多嵌入式环境下也无法容忍。

    基于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今天已经很成熟了。它没有必要和面向对象的设计语言绑定,其实用汇编也可以实现面向对象的设计,只是麻烦些而已,设计思想就是设计思想,不要将他等同为语言,这往往是我们初接触者的认知误区。

至于怎么从需求分析中得到系统的类结构,这个目前还没有软件能自动做到,你筛选出来的类,以及类与类之间的关系是否更完美,完全取决于你对面向对象的理解,以及你对系统本身的理解,以及你拥有的设计经验,这个是长期实践总结的结果,所以一个优秀的嵌入式架构师是很难得的。

你真正开始迈入这个门槛后,你一定再也不想回到过去堆砌代码的时代,如果你能随心所欲使用‘设计模式’,你将体会到这样做的好处,你将乐此不疲。。。。
    记住,这才是你做为代码工作者的目标:你是一位设计人员,你是一位工程师,而不是代码的堆砌者,你不是一位‘匠人’。

楼主:
不要老是强调没有操作系统的环境多么特殊,其实操作系统也就是让你多了一个小伙伴,它为你提供了虚拟的多任务环境,管理了内存,管理了其他资源,并且通过一些库提供了方便的接口。有没有他,你的程序依然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不要过分强调什么裸奔,一点都不好玩。

楼主:
把list.h这个在linux内核里面到处被使用的文件,稍加修改,用在你的mcu上,或者其他有系统时候的环境,是挺方便的。再把UML用上,体验一把:分析->设计->实施->测试有序得周而复始带来的快感。你不再是一个代码的堆砌者,你不是一位匠人。你是一个设计师,你是一个工程师。一切都要规范,然后在规范下随心所欲。。。。。。这才是艺术。。。。

楼主:
利用类图描述你的架构

楼主:
或者使用状态机图

楼主:
或者使用部署图
构建你最初的框架

楼主:
需求分析阶段,用例图为你描述了你的软件的外部试图。是你和客户(或者行业专家)沟通的桥梁。

楼主:
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没人一起探讨。

网友A:
个人觉得用c++会更清晰一些

楼主:
首先,很多mcu的编译器不支持C++
其次,C++背后有编译器帮你做的事情,占用资源多,不可控,对于某些资源很有限的MCU很要命。
再次,真因为有“看不见的手”,可能会引入我们需要的行为,而损害其他性能,如实时性。

楼主:
再者,面向对象是一种设计思想,应该是目前相对好的设计思想。它与语言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能说C++直接支持了某些面向对象特性,c没有。

楼主:
上面类图里面几个基本类的实现。

1.socket通信:

typedef struct sub_socket_comm{
/********** socket ************/
        struct _tcp_sockets tcp_sock;
//        int socket;

/************* buf *************/
        PARA_BUF_QUEUE_T *send_frame_q;
        TCP_BUF_QUEUE_T *tcp_recv_buf_q;
        pthread_mutex_t recv_q_mutex;
//        unsigned char copy_count;

        char *buf;      /* recv buffer */
        size_t bufsize; /* allocated size of buf */
        size_t buflen;  /* current length of buf */
        char *sendbuf;  /* send buffer */
        size_t sendbufsize;
        size_t sendbuflen;

/********** threads ************/
        unsigned char is_recv_thread_alive;
        unsigned char is_send_thread_alive;
        SDL_Thread *recv_thread;
        SDL_Thread *send_thread;
        cmd_handler_t *cmd_handler;

/*********** connection manager **************/
        int (*create_connection)(struct sub_sock_para *sub_para,struct sub_socket_comm *sub_sock);
        int (*destory_connection)(struct sub_socket_comm *sub_sock);
}sub_socket_comm

楼主:
2.Uart下行通信:

typedef struct uart_commx{
        DpUart_t uartx;
        char *send_frame;
        unsigned int send_len;
        //unsigned char *recv_frame;
        //unsigned int recv_len;
        unsigned char is_thread_alive;
        SDL_Thread *thread;
        struct list_head cyclic_query_list_head;
        pthread_mutex_t cyclic_lock;
        //SDL_mutex *mutex;
        pthread_mutex_t mutex;
#if 0
        PARA_BUF_QUEUE_T *uart_request_q;
#endif

        int (*init)(struct uart_commx *uart,unsigned int i);
        int (*deinit)(struct uart_commx *uart,unsigned int i);
        int (*send_and_recv)(void *uart,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unsigned int *);
        int (*add_cyclic_query)(struct uart_commx *uart,EVENT_ELEM_T *event,unsigned char com_no);
        int (*del_cyclic_query)(struct uart_commx *uart,EVENT_ELEM_T *event,unsigned char com_no);
        int (*add_up_data_item)(void *uart,struct esl_attribute_node *EslNode,unsigned char event_type,unsigned short scan_esl_addr);
        int (*del_up_data_item)(void *uart,struct esl_attribute_node *EslNode,unsigned char event_type,unsigned short scan_esl_addr);
}uart_commx_t;

楼主:
3. UART接口
typedef  struct DpUart{
        int fd_p;
        /*** dev ***/
        char *uart_dev_path;
        int uart_flags;
        /*** set ***/
        int speed;
        int nDatabits;
        int nStopbits;
        int nParity;
        int c_cc_vtime;
        int c_cc_vmin;
        /*** operation ***/
        int (*UartOpen)(struct DpUart *uart);
        int (*UartClose)(struct DpUart *uart);
        int (*UartRecv)(int fd, char *buf, int len);
        int (*UartSend)(int fd, char *buf, int len);
}DpUart_t;

楼主:
4.CAN通信:
typedef struct can_comx{
        can_bus_t can;
        char *send_frame;
        unsigned int send_len;

        unsigned char is_thread_alive;
        unsigned char is_independent_thread_alive;
        pthread_mutex_t mutex;

        SDL_Thread *thread;
        SDL_Thread *independent_thread;

        PARA_BUF_QUEUE_T *answer_q;

        _BUF_QUEUE_T *h_elem_q;
        _BUF_QUEUE_T *packet_elem_q;

/********** recv hlist ***********/
        struct recv_hlist_head *recv_head_array_ack;
        unsigned int recv_head_array_ack_len;

        struct recv_hlist_head *recv_head_array_req;
        unsigned int recv_head_array_req_len;

        struct list_head frame_list;

        int (*init)(struct can_comx *canx,unsigned int i);
        int (*deinit)(struct can_comx *canx,unsigned int i);
        int (*send_and_recv)(void *canx,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com_no,unsigned int *);
        int (*add_up_data_item)(void *canx,struct esl_attribute_node *EslNode,unsigned char event_type,unsigned short scan_esl_addr);
        int (*del_up_data_item)(void *canx,struct esl_attribute_node *EslNode,unsigned char event_type,unsigned short scan_esl_addr);
}can_comx_t;

楼主:
5.CAN接口:
typedef struct can_bus{
        char *dev_name;
        int socket;
        unsigned int ID;
        fd_set rset;

        pthread_mutex_t mutex_recv;
        pthread_mutex_t mutex_send;

        int (*init)(struct can_bus *can,unsigned int);
        int (*deinit)(struct can_bus *can);

        int (*recv)(struct can_bus *can,struct can_frame *frame);
        int (*send)(struct can_bus *can,can_data_t  *data);
}can_bus_t;

楼主:
6.对CAN通信和UART通信泛化出的抽象类。

typedef struct dev_com{
        char *send_frame;
        unsigned int send_len;
        pthread_mutex_t mutex;
        pthread_mutex_t mutex_s;
        void *EslNode;
        void *spec_com;

        int (*send_and_recv)(void *comx,unsigned int,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
        int (*add_up_data_item)(void *comx,struct esl_attribute_node *EslNode,unsigned char event_type,unsigned short scan_esl_addr);
        int (*del_up_data_item)(void *comx,struct esl_attribute_node *EslNode,unsigned char event_type,unsigned short scan_esl_addr);
}dev_com_t;

楼主:
7.上行通信协议:

typedef struct aioi_proto{
        esl_attr_hlist_t *esl_attr;
        func_hlist_t *fun_h;

        dev_com_t *commx_array;

        esl_protocol_t *esl_proto;
        PARA_BUF_QUEUE_T *para_buf_q;

        int (*init)(struct aioi_proto *,unsigned int,unsigned int);
        int (*deinit)(struct aioi_proto *);
        int (*process)(struct aioi_proto *,const char *recv,unsigned int recv_len,char *send,unsigned int *send_len);
        int (*get_up_data)(struct aioi_proto *,char *ret_buf,unsigned int *);
}aioi_proto_t;

楼主:
8.下行通信协议

typedef struct dev_protocol{
        func_hlist_t *fun_h;  //cmd_build_func

        int (*init)(struct dev_protocol *,unsigned int);
        int (*deinit)(struct dev_protocol *);
        int (*cmd_build)(short id,char cmd,const char *para,unsigned int para_len,char *frame,unsigned int *frame_len);
        int (*cmd_analysis)(const char *frame,unsigned int len,int *ret,char *para);
}dev_protocol_t;

楼主:
9.设备属性描述类

typedef struct dev_attr_hlist{
        struct dev_attr_head *head_array;
        unsigned int head_array_len;

        int (*init)(struct dev_attr_hlist *,unsigned int);
        int (*deinit)(struct dev_attr_hlist *);
        int (*add_node)(struct dev_attr_hlist *,struct dev_attribute_node *);
        int (*del_node)(struct dev_attr_hlist *,unsigned int);
        struct dev_attribute_node *(*get_node)(struct dev_attr_hlist *,const unsigned int);
}dev_attr_hlist_t;

楼主:
现在的21比起老坛子的时候,闷多了啊!不比当年了啊。老版主都上哪里了?

网友A:
现在都追求短平快,这些东西不要说设计
能看得懂就不错了

楼主:
这样复用性强,模块儿化程度高。团队开发的分工更明确,调试也可以各司其职。
周期当然会更短,效率更高。看不懂是不习惯,这样做可读性更高。具体实践的号召力,已经使我身边已经有更多人开始采用这样的方式了。

网友B:
MCU主要做控制用,程序关注流程和算法多一些。

楼主:
这个不排斥流程和算法吧。采用已经验证过的设计模式,减少重复劳动。在设计上,这样的分析和设计既降低了复杂性,又能突出问题的重点,让功能更明确,性能更有保证。

楼主:
存放一开始就申请好的缓冲区,避免频繁无止境malloc带来系统不可预料的错误。

/********************** buffer queue ******************************/
_BUF_QUEUE_T *_buf_q_init(unsigned int q_size,unsigned int buf_size)
{
        int i,ret;
        //unsigned int count = 0;
        unsigned char *buf;
        _BUF_QUEUE_T *q;

        if(q_size == 0 || buf_size == 0){
                printf("%s: err para!\n",__FUNCTION__);
                return ERR_PARA;
        }

        q = (_BUF_QUEUE_T *)malloc(sizeof(_BUF_QUEUE_T));
        if(q == NULL){
                printf("%s:  _BUF_QUEUE_T malloc err!\n",__FUNCTION__);
                return NULL;
        }

        pthread_mutex_init(&q->mutex,NULL);

        q->_buf_size = buf_size;
        q->_q_size = q_size;

        q->front = 0;
        q->rear = 0;

        q->_buf_p = (unsigned char **)malloc(sizeof(unsigned char *) * q->_q_size);
        if(q->_buf_p == NULL){
                printf("%s:  q->_buf_p malloc err!\n",__FUNCTION__);
                return NULL;
        }

        do{
                buf = (unsigned char *)malloc(q->_buf_size);
                if(buf == NULL){
                        printf("%s:  buf_q->_buf_p[i] malloc err!\n",__FUNCTION__);
                        return NULL;
                }
                ret = q_buf_insert(q,buf);
                //count ++;
                //_DBG("+++++q_size:%d  count:%d\n",q->_q_size,count);
        }while(ret == QUE_OK);

        free(buf);

        return q;
}

int _q_buf_is_full(_BUF_QUEUE_T *q)
{
        if(q == NULL)
                return QUE_ERR;

        if(q->front == (q->rear + 1) % q->_q_size)
                return QUE_TURN;
        else
                return QUE_FALSE;
}

unsigned char *get_free_q_buf(_BUF_QUEUE_T *q)
{
        if(!_q_buf_is_full(q)){
                return q->_buf_p[q->rear];
        }else
                return NULL;
}

int q_buf_insert(_BUF_QUEUE_T *q,unsigned char *buf)
{
        if(q == NULL)
                return QUE_ERR;

        if(_q_buf_is_full(q))
                return QUE_ERR;

        PTHREAD_LOCK(&q->mutex);
        q->_buf_p[q->rear] = buf;
        q->rear = (q->rear + 1) % q->_q_size;
        PTHREAD_UNLOCK(&q->mutex);
        usleep(100);
//        EXIT_CRITICAL();

        return QUE_OK;

}

int _q_buf_is_empty(_BUF_QUEUE_T *q)
{
        if(q == NULL)
                return QUE_ERR;

        if(q->front == q->rear) //
                return QUE_TURN;
        else
                return QUE_FALSE;
}

unsigned char *get_q_buf(_BUF_QUEUE_T *q)
{
        unsigned char *buf;

        if(q == NULL)
                return NULL;

        if(_q_buf_is_empty(q))
                return NULL;

        PTHREAD_LOCK(&q->mutex);
        buf = q->_buf_p[q->front];
        q->front  = (q->front  + 1) % q->_q_size;
        PTHREAD_UNLOCK(&q->mutex);
        usleep(100);

        return buf;
}

int _buf_q_deinit(_BUF_QUEUE_T *q)
{
        int i;

        if(q == NULL){
                printf("%s: err para!\n",__FUNCTION__);
                return ERR_PARA;
        }

        pthread_mutex_destroy(&q->mutex);

        for(i = 0;i < q->_q_size;i ++){
                if(q->_buf_p[i] != NULL){
                        free(q->_buf_p[i]);
                }
        }

        if(q->_buf_p != NULL){
                free(q->_buf_p);
        }

        free(q);
        q = NULL;

        return OK;
}

楼主:
用来存放消息的环形缓冲队列。用于接收和处理去耦合。

/********************** buffer queue ******************************/
M_BUF_QUEUE_T *m_buf_q_init(unsigned int q_size,unsigned int buf_size)
{
        int i;
        M_BUF_QUEUE_T *q;

        if(q_size == 0 || buf_size == 0){
                printf("%s: err para!\n",__FUNCTION__);
                return ERR_PARA;
        }

        q = (M_BUF_QUEUE_T *)malloc(sizeof(M_BUF_QUEUE_T));
        if(q == NULL){
                printf("%s:  _BUF_QUEUE_T malloc err!\n",__FUNCTION__);
                return NULL;
        }

        q->_buf_size = buf_size;
        q->_q_size = q_size;

        q->_buf_p = (unsigned char **)malloc(sizeof(unsigned char *) * q->_q_size);
        if(q->_buf_p == NULL){
                printf("%s:  q->_buf_p malloc err!\n",__FUNCTION__);
                return NULL;
        }

        for(i = 0;i < q->_q_size;i ++){
                q->_buf_p[i] = (unsigned char *)malloc(q->_buf_size);
                if(q->_buf_p[i] == NULL){
                        printf("%s:  buf_q->_buf_p[i] malloc err!\n",__FUNCTION__);
                        return NULL;
                }
        }

        q->front = 0;
        q->rear = 0;

        return q;
}

int m_q_buf_is_full(M_BUF_QUEUE_T *q)
{
        if(q == NULL)
                return QUE_ERR;

        if(q->front == (q->rear + 1) % q->_buf_size) //
                return QUE_TURN;
        else
                return QUE_FALSE;
}

unsigned char *get_m_free_q_buf(M_BUF_QUEUE_T *q)
{
        if(!m_q_buf_is_full(q)){
                return q->_buf_p[q->rear];
        }else
                return NULL;
}

int m_q_buf_insert(M_BUF_QUEUE_T *q)
{
        if(q == NULL)
                return QUE_ERR;

        if(m_q_buf_is_full(q))
                return QUE_ERR;

        q->rear = (q->rear + 1) % q->_buf_size; //

        return QUE_OK;

}

int m_q_buf_is_empty(M_BUF_QUEUE_T *q)
{
        if(q == NULL)
                return QUE_ERR;

        if(q->front == q->rear) //
                return QUE_TURN;
        else
                return QUE_FALSE;
}

unsigned char *get_m_process_q_buf(M_BUF_QUEUE_T *q)
{
        if(!m_q_buf_is_empty(q)){

                return q->_buf_p[q->front];
        }else
                return NULL;
}

int process_m_q_buf_delete(M_BUF_QUEUE_T *q)
{
        if(q == NULL)
                return QUE_ERR;

        if(m_q_buf_is_empty(q))
                return QUE_ERR;

        q->front  = (q->front  + 1) % q->_buf_size;

        return QUE_OK;
}

int m_buf_q_deinit(M_BUF_QUEUE_T *q)
{
        int i;

        if(q == NULL){
                printf("%s: err para!\n",__FUNCTION__);
                return ERR_PARA;
        }

        for(i = 0;i < q->_q_size;i ++){
                if(q->_buf_p[i] != NULL){
                        free(q->_buf_p[i]);
                }
        }

        if(q->_buf_p != NULL){
                free(q->_buf_p);
        }

        free(q);
        q = NULL;

        return OK;
}

楼主:
第一个队列: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cmd_para[FRAME_BUF_Q_SIZE];
        int front;
        int rear;
}PARA_BUF_QUEUE_T;

楼主: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int _q_size;
        unsigned _buf_size;
        unsigned char **_buf_p;
        int front;
        int rear;
}M_BUF_QUEUE_T;

楼主:
后边一个:
typedef struct{
        pthread_mutex_t mutex;
        unsigned int _q_size;
        unsigned int _buf_size;
        unsigned char **_buf_p;
        int front;
        int rear;
}_BUF_QUEUE_T;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找感兴趣者

楼主:
linux下的list.h提供的双链表和哈希表,被内核很多重要数据结构使用。好多linux应用工程师将他用在自己的应用程序,来构建需要的数据结构。讲他用于mcu,如msp430,还有cotex-mx核的mcu,发现很好用。

楼主:
双链表:

#define prefetch(x) ((void)x)
#define LIST_POISON1  0x0
#define LIST_POISON2  0x0

#ifdef __compiler_offsetof
#define offsetof(TYPE,MEMBER) __compiler_offsetof(TYPE,MEMBER)
#else
#define offsetof(TYPE, MEMBER) ((size_t) &((TYPE *)0)->MEMBER)
#endif

#define 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 \
        const typeof( ((type *)0)->member ) *__mptr = (ptr); \
        (type *)( (char *)__mptr - offsetof(type,member) );})

/*
* Simple doubly linked list implementation.
*
* Some of the internal functions ("__xxx") are useful when
* manipulating whole lists rather than single entries, as
* sometimes we already know the next/prev entries and we can
* generate better code by using them directly rather than
* using the generic single-entry routines.
*/

struct list_head {
        struct list_head *next, *prev;
};

#define LIST_HEAD_INIT(name) { &(name), &(name) }

#define LIST_HEAD(name) \
        struct list_head name = LIST_HEAD_INIT(name)

static inline void INIT_LIST_HEAD(struct list_head *list)
{
        list->next = list;
        list->prev = list;
}

/*
* Insert a new entry between two known consecutive entries.
*
* This is only for internal list manipulation where we know
* the prev/next entries already!
*/
#ifndef CONFIG_DEBUG_LIST
static inline void __list_add(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prev,
                              struct list_head *next)
{
        next->prev = new;
        new->next = next;
        new->prev = prev;
        prev->next = new;
}
#else
extern void __list_add(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prev,
                              struct list_head *next);
#endif

/**
* list_add - add a new entry
* a- new: new entry to be added
* a- head: list head to add it after
*
* Insert a new entry after the specified head.
* This is good for implementing stacks.
*/
#ifndef CONFIG_DEBUG_LIST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add(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head)
{
        __list_add(new, head, head->next);
}
#else
extern void list_add(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head);
#endif

/**
* list_add_tail - add a new entry
* a- new: new entry to be added
* a- head: list head to add it before
*
* Insert a new entry before the specified head.
* This is useful for implementing queues.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add_tail(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head)
{
        __list_add(new, head->prev, head);
}

/*
* Insert a new entry between two known consecutive entries.
*
* This is only for internal list manipulation where we know
* the prev/next entries already!
*/
static inline void __list_add_rcu(struct list_head * new,
                struct list_head * prev, struct list_head * next)
{
        new->next = next;
        new->prev = prev;
        smp_wmb();
        next->prev = new;
        prev->next = new;
}

/**
* list_add_rcu - add a new entry to rcu-protected list
* a- new: new entry to be added
* a- head: list head to add it after
*
* Insert a new entry after the specified head.
* This is good for implementing stacks.
*
* The caller must take whatever precautions are necessary
* (such as holding appropriate locks) to avoid racing
* with another list-mutation primitive, such as list_add_rcu()
* or list_del_rcu(), running on this same list.
* However, it is perfectly legal to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traversal primitives, such as
* list_for_each_entry_rcu().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add_rcu(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head)
{
        __list_add_rcu(new, head, head->next);
}

/**
* list_add_tail_rcu - add a new entry to rcu-protected list
* a- new: new entry to be added
* a- head: list head to add it before
*
* Insert a new entry before the specified head.
* This is useful for implementing queues.
*
* The caller must take whatever precautions are necessary
* (such as holding appropriate locks) to avoid racing
* with another list-mutation primitive, such as list_add_tail_rcu()
* or list_del_rcu(), running on this same list.
* However, it is perfectly legal to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traversal primitives, such as
* list_for_each_entry_rcu().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add_tail_rcu(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head)
{
        __list_add_rcu(new, head->prev, head);
}

/*
* Delete a list entry by making the prev/next entries
* point to each other.
*
* This is only for internal list manipulation where we know
* the prev/next entries already!
*/
static inline void __list_del(struct list_head * prev, struct list_head * next)
{
        next->prev = prev;
        prev->next = next;
}

/**
* list_del - deletes entry from list.
* a- entry: the element to delete from the list.
* Note: list_empty() on entry does not return true after this, the entry is
* in an undefined state.
*/
#ifndef CONFIG_DEBUG_LIST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del(struct list_head *entry)
{
        __list_del(entry->prev, entry->next);
        entry->next = LIST_POISON1;
        entry->prev = LIST_POISON2;
}
#else
extern void list_del(struct list_head *entry);
#endif

/**
* list_del_rcu - deletes entry from list without re-initialization
* a- entry: the element to delete from the list.
*
* Note: list_empty() on entry does not return true after this,
* the entry is in an undefined state. It is useful for RCU based
* lockfree traversal.
*
* In particular, it means that we can not poison the forward
* pointers that may still be used for walking the list.
*
* The caller must take whatever precautions are necessary
* (such as holding appropriate locks) to avoid racing
* with another list-mutation primitive, such as list_del_rcu()
* or list_add_rcu(), running on this same list.
* However, it is perfectly legal to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traversal primitives, such as
* list_for_each_entry_rcu().
*
* Note that the caller is not permitted to immediately free
* the newly deleted entry.  Instead, either synchronize_rcu()
* or call_rcu() must be used to defer freeing until an RCU
* grace period has elapsed.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del_rcu(struct list_head *entry)
{
        __list_del(entry->prev, entry->next);
        entry->prev = LIST_POISON2;
}

/**
* list_replace - replace old entry by new one
* a- old : the element to be replaced
* a- new : the new element to insert
*
* If a- old was empty, it will be overwritten.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replace(struct list_head *old,
                                struct list_head *new)
{
        new->next = old->next;
        new->next->prev = new;
        new->prev = old->prev;
        new->prev->next = new;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replace_init(struct list_head *old,
                                        struct list_head *new)
{
        list_replace(old, new);
        INIT_LIST_HEAD(old);
}

/**
* list_replace_rcu - replace old entry by new one
* a- old : the element to be replaced
* a- new : the new element to insert
*
* The a- old entry will be replaced with the a- new entry atomically.
* Note: a- old should not be empty.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replace_rcu(struct list_head *old,
                                struct list_head *new)
{
        new->next = old->next;
        new->prev = old->prev;
        smp_wmb();
        new->next->prev = new;
        new->prev->next = new;
        old->prev = LIST_POISON2;
}

/**
* list_del_init - deletes entry from list and reinitialize it.
* a- entry: the element to delete from the list.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del_init(struct list_head *entry)
{
        __list_del(entry->prev, entry->next);
        INIT_LIST_HEAD(entry);
}

/**
* list_move - delete from one list and add as another's head
* a- list: the entry to move
* a- head: the head that will precede our entry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move(struct list_head *list, struct list_head *head)
{
        __list_del(list->prev, list->next);
        list_add(list, head);
}

/**
* list_move_tail - delete from one list and add as another's tail
* a- list: the entry to move
* a- head: the head that will follow our entry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move_tail(struct list_head *list,
                                  struct list_head *head)
{
        __list_del(list->prev, list->next);
        list_add_tail(list, head);
}

/**
* list_is_last - tests whether a- list is the last entry in list a- head
* a- list: the entry to test
* a- head: the head of the list
*/
static inline int list_is_last(const struct list_head *list,
                                const struct list_head *head)
{
        return list->next == head;
}

/**
* list_empty - tests whether a list is empty
* a- head: the list to test.
*/
static inline int list_empty(const struct list_head *head)
{
        return head->next == head;
}

/**
* list_empty_careful - tests whether a list is empty and not being modified
* a- head: the list to test
*
* Description:
* tests whether a list is empty _and_ checks that no other CPU might be
* in the process of modifying either member (next or prev)
*
* NOTE: using list_empty_careful() without synchronization
* can only be safe if the only activity that can happen
* to the list entry is list_del_init(). Eg. it cannot be used
* if another CPU could re-list_add() it.
*/
static inline int list_empty_careful(const struct list_head *head)
{
        struct list_head *next = head->next;
        return (next == head) && (next == head->prev);
}

static inline void __list_splice(struct list_head *list,
                                 struct list_head *head)
{
        struct list_head *first = list->next;
        struct list_head *last = list->prev;
        struct list_head *at = head->next;

        first->prev = head;
        head->next = first;

        last->next = at;
        at->prev = last;
}

/**
* list_splice - join two lists
* a- list: the new list to add.
* a- head: the place to add it in the first list.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splice(struct list_head *list, struct list_head *head)
{
        if (!list_empty(list))
                __list_splice(list, head);
}

/**
* list_splice_init - join two lists and reinitialise the emptied list.
* a- list: the new list to add.
* a- head: the place to add it in the first list.
*
* The list at a- list is reinitialised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splice_init(struct list_head *list,
                                    struct list_head *head)
{
        if (!list_empty(list)) {
                __list_splice(list, head);
                INIT_LIST_HEAD(list);
        }
}

/**
* list_splice_init_rcu - splice an RCU-protected list into an existing list.
* a- list:        the RCU-protected list to splice
* a- head:        the place in the list to splice the first list into
* a- sync:        function to sync: synchronize_rcu(), synchronize_sched(), ...
*
* a- head can be RCU-read traversed concurrently with this function.
*
* Note that this function blocks.
*
* Important note: the caller must take whatever action is necessary to
*        prevent any other updates to a- head.  In principle, it is possible
*        to modify the list as soon as sync() begins execution.
*        If this sort of thing becomes necessary, an alternative version
*        based on call_rcu() could be created.  But only if -really-
*        needed --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RCU API members.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splice_init_rcu(struct list_head *list,
                                        struct list_head *head,
                                        void (*sync)(void))
{
        struct list_head *first = list->next;
        struct list_head *last = list->prev;
        struct list_head *at = head->next;

        if (list_empty(head))
                return;

        /* "first" and "last" tracking list, so initialize it. */

        INIT_LIST_HEAD(list);

        /*
         * At this point, the list body still points to the source list.
         * Wait for any readers to finish using the list before splicing
         * the list body into the new list.  Any new readers will see
         * an empty list.
         */

        sync();

        /*
         * Readers are finished with the source list, so perform splice.
         * The order is important if the new list is global and accessible
         * to concurrent RCU readers.  Note that RCU readers are not
         * permitted to traverse the prev pointers without excluding
         * this function.
         */

        last->next = at;
        smp_wmb();
        head->next = first;
        first->prev = head;
        at->prev = last;
}

/**
* list_entry - get the struct for this entry
* a- ptr:        the &struct list_head pointer.
* a- type:        the type of the struct this is embedded in.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define list_entry(ptr, type, member) \
        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
* list_first_entry - get the first element from a list
* a- ptr:        the list head to take the element from.
* a- type:        the type of the struct this is embedded in.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 Note, that list is expected to be not empty.
*/
#define list_first_entry(ptr, type, member) \
        list_entry((ptr)->next, type, member)

楼主:
双链表:

/**
* list_for_each        -        iterate over a list
* a- pos:        the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define list_for_each(pos, head) \
        for (pos = (head)->next; prefetch(pos->next), pos != (head); \
                pos = pos->next)

/**
* __list_for_each        -        iterate over a list
* a- pos:        the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 This variant differs from list_for_each() in that it's the
* simplest possible list iteration code, no prefetching is done.
* Use this for code that knows the list to be very short (empty
* or 1 entry) most of the time.
*/
#define __list_for_each(pos, head) \
        for (pos = (head)->next; pos != (head); pos = pos->next)

/**
* list_for_each_prev        -        iterate over a list backwards
* a- pos:        the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define list_for_each_prev(pos, head) \
        for (pos = (head)->prev; prefetch(pos->prev), pos != (head); \
                pos = pos->prev)

/**
* list_for_each_safe - iterate over a list safe against removal of list entry
* a- pos:        the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n:                another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temporary storage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define list_for_each_safe(pos, n, head) \
        for (pos = (head)->next, n = pos->next; pos != (head); \
                pos = n, n = pos->next)

/**
* list_for_each_prev_safe - iterate over a list backwards safe against removal of list entry
* a- pos:        the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n:                another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temporary storage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define list_for_each_prev_safe(pos, n, head) \
        for (pos = (head)->prev, n = pos->prev; \
             prefetch(pos->prev), pos != (head); \
             pos = n, n = pos->prev)

/**
* list_for_each_entry        -        iterate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define list_for_each_entry(pos, head, member)                                \
        for (pos = list_entry((head)->next, typeof(*pos), member);        \
             prefetch(pos->member.next), &pos->member != (head);         \
             pos = list_entry(pos->member.next, typeof(*pos), member))

/**
* list_for_each_entry_reverse - iterate backwards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define list_for_each_entry_reverse(pos, head, member)                        \
        for (pos = list_entry((head)->prev, typeof(*pos), member);        \
             prefetch(pos->member.prev), &pos->member != (head);         \
             pos = list_entry(pos->member.prev, typeof(*pos), member))

/**
* list_prepare_entry - prepare a pos entry for use in list_for_each_entry_continue()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start point
* a- head:        the head of the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 Prepares a pos entry for use as a start point in list_for_each_entry_continue().
*/
#define list_prepare_entry(pos, head, member) \
        ((pos) ? : list_entry(head, typeof(*pos), member))

/**
* list_for_each_entry_continue - continue iteration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 Continue to iterate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continuing after
* the current position.
*/
#define list_for_each_entry_continue(pos, head, member)                 \
        for (pos = list_entry(pos->member.next, typeof(*pos), member);        \
             prefetch(pos->member.next), &pos->member != (head);        \
             pos = list_entry(pos->member.next, typeof(*pos), member))

/**
* list_for_each_entry_continue_reverse - iterate backwards from the given point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 Start to iterate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backwards, continuing after
* the current position.
*/
#define list_for_each_entry_continue_reverse(pos, head, member)                \
        for (pos = list_entry(pos->member.prev, typeof(*pos), member);        \
             prefetch(pos->member.prev), &pos->member != (head);        \
             pos = list_entry(pos->member.prev, typeof(*pos), member))

/**
* list_for_each_entry_from - iterate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from the current point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 Iterate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continuing from current position.
*/
#define list_for_each_entry_from(pos, head, member)                         \
        for (; prefetch(pos->member.next), &pos->member != (head);        \
             pos = list_entry(pos->member.next, typeof(*pos), member))

/**
*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 - iterate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safe against removal of list entry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n:                another type * to use as temporary storage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define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pos, n, head, member)                        \
        for (pos = list_entry((head)->next, typeof(*pos), member),        \
                n = list_entry(pos->member.next, typeof(*pos), member);        \
             &pos->member != (head);                                         \
             pos = n, n = list_entry(n->member.next, typeof(*n), member))

/**
*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_continue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n:                another type * to use as temporary storage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 Iterate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continuing after current point,
* safe against removal of list entry.
*/
#define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_continue(pos, n, head, member)                 \
        for (pos = list_entry(pos->member.next, typeof(*pos), member),                 \
                n = list_entry(pos->member.next, typeof(*pos), member);                \
             &pos->member != (head);                                                \
             pos = n, n = list_entry(n->member.next, typeof(*n), member))

/**
*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_from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n:                another type * to use as temporary storage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 Iterate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from current point, safe against
* removal of list entry.
*/
#define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_from(pos, n, head, member)                         \
        for (n = list_entry(pos->member.next, typeof(*pos), member);                \
             &pos->member != (head);                                                \
             pos = n, n = list_entry(n->member.next, typeof(*n), member))

/**
*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_reverse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n:                another type * to use as temporary storage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 Iterate backwards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safe against removal
* of list entry.
*/
#define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_reverse(pos, n, head, member)                \
        for (pos = list_entry((head)->prev, typeof(*pos), member),        \
                n = list_entry(pos->member.prev, typeof(*pos), member);        \
             &pos->member != (head);                                         \
             pos = n, n = list_entry(n->member.prev, typeof(*n), member))

/**
* list_for_each_rcu        -        iterate over an rcu-protected list
* a- pos:        the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 This list-traversal primitive may safely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mutation primitives such as list_add_rcu()
* as long as the traversal is guarded by rcu_read_lock().
*/
#define list_for_each_rcu(pos, head) \
        for (pos = (head)->next; \
                prefetch(rcu_dereference(pos)->next), pos != (head); \
                pos = pos->next)

#define __list_for_each_rcu(pos, head) \
        for (pos = (head)->next; \
                rcu_dereference(pos) != (head); \
                pos = pos->next)

/**
* list_for_each_safe_rcu
* a- pos:        the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n:                another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temporary storage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 Iterate over an rcu-protected list, safe against removal of list entry.
*
* This list-traversal primitive may safely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mutation primitives such as list_add_rcu()
* as long as the traversal is guarded by rcu_read_lock().
*/
#define list_for_each_safe_rcu(pos, n, head) \
        for (pos = (head)->next; \
                n = rcu_dereference(pos)->next, pos != (head); \
                pos = n)

/**
* list_for_each_entry_rcu        -        iterate over rcu list of given type
* a- 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
*
* This list-traversal primitive may safely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mutation primitives such as list_add_rcu()
* as long as the traversal is guarded by rcu_read_lock().
*/
#define list_for_each_entry_rcu(pos, head, member) \
        for (pos = list_entry((head)->next, typeof(*pos), member); \
                prefetch(rcu_dereference(pos)->member.next), \
                        &pos->member != (head); \
                pos = list_entry(pos->member.next, typeof(*pos), member))

/**
* list_for_each_continue_rcu
* a- pos:        the &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 Iterate over an rcu-protected list, continuing after current point.
*
* This list-traversal primitive may safely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mutation primitives such as list_add_rcu()
* as long as the traversal is guarded by rcu_read_lock().
*/
#define list_for_each_continue_rcu(pos, head) \
        for ((pos) = (pos)->next; \
                prefetch(rcu_dereference((pos))->next), (pos) != (head); \
                (pos) = (pos)->next)

楼主:
哈希表:

/*
* Double linked lists with a single pointer list head.
* Mostly useful for hash tables where the two pointer list head is
* too wasteful.
* You lose the ability to access the tail in O(1).
*/

struct hlist_head {
        struct hlist_node *first;
};

struct hlist_node {
        struct hlist_node *next, **pprev;
};

#define HLIST_HEAD_INIT { .first = NULL }
#define HLIST_HEAD(name) struct hlist_head name = {  .first = NULL }
#define INIT_HLIST_HEAD(ptr) ((ptr)->first = NULL)
static inline void INIT_HLIST_NODE(struct hlist_node *h)
{
        h->next = NULL;
        h->pprev = NULL;
}

static inline int hlist_unhashed(const struct hlist_node *h)
{
        return !h->pprev;
}

static inline int hlist_empty(const struct hlist_head *h)
{
        return !h->first;
}

static inline void __hlist_del(struct hlist_node *n)
{
        struct hlist_node *next = n->next;
        struct hlist_node **pprev = n->pprev;
        *pprev = next;
        if (next)
                next->pprev = pprev;
}

static inline void hlist_del(struct hlist_node *n)
{
        __hlist_del(n);
        n->next = LIST_POISON1;
        n->pprev = LIST_POISON2;
}

/**
* hlist_del_rcu - deletes entry from hash list without re-initialization
* a- n: the element to delete from the hash list.
*
* Note: list_unhashed() on entry does not return true after this,
* the entry is in an undefined state. It is useful for RCU based
* lockfree traversal.
*
* In particular, it means that we can not poison the forward
* pointers that may still be used for walking the hash list.
*
* The caller must take whatever precautions are necessary
* (such as holding appropriate locks) to avoid racing
* with another list-mutation primitive, such as hlist_add_head_rcu()
* or hlist_del_rcu(), running on this same list.
* However, it is perfectly legal to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traversal primitives, such as
* hlist_for_each_entry().
*/
static inline void hlist_del_rcu(struct hlist_node *n)
{
        __hlist_del(n);
        n->pprev = LIST_POISON2;
}

static inline void hlist_del_init(struct hlist_node *n)
{
        if (!hlist_unhashed(n)) {
                __hlist_del(n);
                INIT_HLIST_NODE(n);
        }
}

/**
* hlist_replace_rcu - replace old entry by new one
* a- old : the element to be replaced
* a- new : the new element to insert
*
* The a- old entry will be replaced with the a- new entry atomically.
*/
static inline void hlist_replace_rcu(struct hlist_node *old,
                                        struct hlist_node *new)
{
        struct hlist_node *next = old->next;

        new->next = next;
        new->pprev = old->pprev;
        smp_wmb();
        if (next)
                new->next->pprev = &new->next;
        *new->pprev = new;
        old->pprev = LIST_POISON2;
}

static inline void hlist_add_head(struct hlist_node *n, struct hlist_head *h)
{
        struct hlist_node *first = h->first;
        n->next = first;
        if (first)
                first->pprev = &n->next;
        h->first = n;
        n->pprev = &h->first;
}

/**
* hlist_add_head_rcu
* a- n: the element to add to the hash list.
* a- h: the list to add to.
*
* Description:
* Adds the specified element to the specified hlist,
* while permitting racing traversals.
*
* The caller must take whatever precautions are necessary
* (such as holding appropriate locks) to avoid racing
* with another list-mutation primitive, such as hlist_add_head_rcu()
* or hlist_del_rcu(), running on this same list.
* However, it is perfectly legal to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traversal primitives, such as
* hlist_for_each_entry_rcu(), used to prevent memory-consistency
* problems on Alpha CPUs.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CPU, the
* list-traversal primitive must be guarded by rcu_read_lock().
*/
static inline void hlist_add_head_rcu(struct hlist_node *n,
                                        struct hlist_head *h)
{
        struct hlist_node *first = h->first;
        n->next = first;
        n->pprev = &h->first;
        smp_wmb();
        if (first)
                first->pprev = &n->next;
        h->first = n;
}

/* next must be != NULL */
static inline void hlist_add_before(struct hlist_node *n,
                                        struct hlist_node *next)
{
        n->pprev = next->pprev;
        n->next = next;
        next->pprev = &n->next;
        *(n->pprev) = n;
}

static inline void hlist_add_after(struct hlist_node *n,
                                        struct hlist_node *next)
{
        next->next = n->next;
        n->next = next;
        next->pprev = &n->next;

        if(next->next)
                next->next->pprev  = &next->next;
}

/**
* hlist_add_before_rcu
* a- n: the new element to add to the hash list.
* a- next: the existing element to add the new element before.
*
* Description:
* Adds the specified element to the specified hlist
* before the specified node while permitting racing traversals.
*
* The caller must take whatever precautions are necessary
* (such as holding appropriate locks) to avoid racing
* with another list-mutation primitive, such as hlist_add_head_rcu()
* or hlist_del_rcu(), running on this same list.
* However, it is perfectly legal to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traversal primitives, such as
* hlist_for_each_entry_rcu(), used to prevent memory-consistency
* problems on Alpha CPUs.
*/
static inline void hlist_add_before_rcu(struct hlist_node *n,
                                        struct hlist_node *next)
{
        n->pprev = next->pprev;
        n->next = next;
        smp_wmb();
        next->pprev = &n->next;
        *(n->pprev) = n;
}

/**
* hlist_add_after_rcu
* a- prev: the existing element to add the new element after.
* a- n: the new element to add to the hash list.
*
* Description:
* Adds the specified element to the specified hlist
* after the specified node while permitting racing traversals.
*
* The caller must take whatever precautions are necessary
* (such as holding appropriate locks) to avoid racing
* with another list-mutation primitive, such as hlist_add_head_rcu()
* or hlist_del_rcu(), running on this same list.
* However, it is perfectly legal to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traversal primitives, such as
* hlist_for_each_entry_rcu(), used to prevent memory-consistency
* problems on Alpha CPUs.
*/
static inline void hlist_add_after_rcu(struct hlist_node *prev,
                                       struct hlist_node *n)
{
        n->next = prev->next;
        n->pprev = &prev->next;
        smp_wmb();
        prev->next = n;
        if (n->next)
                n->next->pprev = &n->next;
}

#define hlist_entry(ptr, type, member) container_of(ptr,type,member)

#define hlist_for_each(pos, head) \
        for (pos = (head)->first; pos && ({ prefetch(pos->next); 1; }); \
             pos = pos->next)

#define hlist_for_each_safe(pos, n, head) \
        for (pos = (head)->first; pos && ({ n = pos->next; 1; }); \
             pos = n)

/**
* hlist_for_each_entry        - iterate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 a- t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pos:        the &struct hlist_node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hlist_node within the struct.
*/
#define hlist_for_each_entry(tpos, pos, head, member)                         \
        for (pos = (head)->first;                                         \
             pos && ({ prefetch(pos->next); 1;}) &&                         \
                ({ tpos = hlist_entry(pos, typeof(*tpos), member); 1;}); \
             pos = pos->next)

/**
* hlist_for_each_entry_continue - iterate over a hlist continuing after current point
* a- t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pos:        the &struct hlist_node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hlist_node within the struct.
*/
#define hlist_for_each_entry_continue(tpos, pos, member)                 \
        for (pos = (pos)->next;                                                 \
             pos && ({ prefetch(pos->next); 1;}) &&                         \
                ({ tpos = hlist_entry(pos, typeof(*tpos), member); 1;}); \
             pos = pos->next)

/**
* hlist_for_each_entry_from - iterate over a hlist continuing from current point
* a- t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pos:        the &struct hlist_node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hlist_node within the struct.
*/
#define hlist_for_each_entry_from(tpos, pos, member)                         \
        for (; pos && ({ prefetch(pos->next); 1;}) &&                         \
                ({ tpos = hlist_entry(pos, typeof(*tpos), member); 1;}); \
             pos = pos->next)

/**
* hlist_for_each_entry_safe - iterate over list of given type safe against removal of list entry
* a- t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pos:        the &struct hlist_node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n:                another &struct hlist_node to use as temporary storage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hlist_node within the struct.
*/
#define hlist_for_each_entry_safe(tpos, pos, n, head, member)                  \
        for (pos = (head)->first;                                         \
             pos && ({ n = pos->next; 1; }) &&                                  \
                ({ tpos = hlist_entry(pos, typeof(*tpos), member); 1;}); \
             pos = n)

/**
* hlist_for_each_entry_rcu - iterate over rcu list of given type
* a- tpos:        the type *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pos:        the &struct hlist_node to use as a loop cursor.
* a- head:        the head for your list.
* a- member:        the name of the hlist_node within the struct.
*
* This list-traversal primitive may safely run concurrently with
* the _rcu list-mutation primitives such as hlist_add_head_rcu()
* as long as the traversal is guarded by rcu_read_lock().
*/
#define hlist_for_each_entry_rcu(tpos, pos, head, member)                 \
        for (pos = (head)->first;                                         \
             rcu_dereference(pos) && ({ prefetch(pos->next); 1;}) &&         \
                ({ tpos = hlist_entry(pos, typeof(*tpos), member); 1;}); \
             pos = pos->next)

楼主:
哈希表的使用实例:

对于需要执行命令字的自定义协议,将命令字做为哈希表索引ID,将执行函数放入哈希表项,通过具体命令字调用具体函数。扩展方便。

楼主:
函数调用哈希操作实例。
1.定义:

struct func_head
{
        struct hlist_head head;
};

typedef struct func_node
{
        unsigned short id;
/*
        DATA_PROCESS_FUN func_process;
        CMD_ACK_FUNC func_ack;
*/
        void *param;//param;
        struct hlist_node node;
}func_node_t;

typedef struct func_hlist{
        struct func_head *head_array;
        unsigned int head_array_len;

        int (*init)(struct func_hlist *);
        int (*deinit)(struct func_hlist *);
        int (*add_func_node)(struct func_hlist *,struct func_node *);
        int (*del_func_node)(struct func_hlist *,unsigned int);
        struct func_node *(*get_func_node)(struct func_hlist *,unsigned int);

}func_hlist_t;

int init_func_hlist(func_node_t *func_node_array,func_hlist_t *func_hlist);

楼主:
2.函数定义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ys.h"
#include "func_hlist.h"

static int process_hlist_init(func_hlist_t *hlist)
{
        int i;

        struct func_head *pos;

        pos = hlist->head_array;
        for(i = 0;i < hlist->head_array_len;i ++){
                INIT_HLIST_HEAD(&pos->head);
                pos ++;
        }

        return OK;
}

static int process_hlist_deinit(func_hlist_t *hlist)
{

        return OK;
}

static int process_hlist_add(func_hlist_t *hlist,struct func_node *func_node)
{
        INIT_HLIST_NODE(&func_node->node);
        hlist_add_head(&func_node->node,&(hlist->head_array + DATA_MOD(func_node->id,hlist->head_array_len))->head);

        return OK;
}

static int process_hlist_del(func_hlist_t *fhlist,unsigned int id)
{
        //int ret,i;

        struct func_node *FuncNode;
        struct hlist_node *pos;

        hlist_for_each(pos,&(fhlist->head_array+ DATA_MOD(id,fhlist->head_array_len))->head){

                const struct hlist_node *__mptr = pos;
                FuncNode = (struct func_node *)((char *)__mptr - offsetof(struct func_node,node) );

                if(FuncNode->id == id){
                        hlist_del(pos);
                        break;
                }
        }

        return OK;
}

static struct func_node *process_hlist_get(func_hlist_t *fhlist,unsigned int id)
{

        struct func_node *FuncNode;
        struct hlist_node *pos;
        struct hlist_head *h;
        h = &(fhlist->head_array+ DATA_MOD(id,fhlist->head_array_len))->head;

        hlist_for_each(pos,/*&(fhlist->head_array+ DATA_MOD(id,fhlist->head_array_len))->head*/h){

                const struct hlist_node *__mptr = pos;
                FuncNode = (struct func_node *)((char *)__mptr - offsetof(struct func_node,node) );

                if(FuncNode->id == id){
                        return FuncNode;
                }
        }

        return NULL;
}

/************************* gloabal *********************/
int init_func_hlist(func_node_t *func_node_array,func_hlist_t *func_hlist)
{
        func_node_t *pos;

        if(func_node_array == NULL || func_hlist == NULL)
                return ERR;

        for(pos = func_node_array;pos->param != NULL;pos ++){
                func_hlist->add_func_node(func_hlist,pos);
        }

        return OK;
}

/************************** picking protocol function hlist ********************************/
#define G_PICK_ARRAY_SIZE 50

struct func_head esl_hlist_head[G_PICK_ARRAY_SIZE];

func_hlist_t g_esl_func = {
        esl_hlist_head,
        G_PICK_ARRAY_SIZE,
        process_hlist_init,
        process_hlist_deinit,
        process_hlist_add,
        process_hlist_del,
        process_hlist_get
};

楼主:
使用:

a.初始化

static int esl_init(struct esl_protocol *proto,unsigned int net_type)
{
        unsigned char i;

        if(proto == NULL ){
                return ERR_PARA;
        }

        proto->fun_h->init(proto->fun_h);

        switch(net_type){
                case NET_TYPE_485:
                        init_func_hlist(esl_cmd_func_node_array_485,proto->fun_h);
                        break;
                case NET_TYPE_CAN:
                        init_func_hlist(esl_cmd_func_node_array_can,proto->fun_h);
                        break;
                default:
                        printf("%s: err net_type!\n",__FUNCTION__);
                        return ERR;
        }

        return OK;
}

楼主:
b.索引功能函数
static int esl_cmd_build(short id,char cmd,const char *para,unsigned int para_len,char *frame,unsigned int *frame_len)
{
        int ret;
        struct esl_protocol *proto;
        struct func_node *fnode;

        proto = &g_esl_proto;

        fnode = proto->fun_h->get_func_node(proto->fun_h,cmd);
        if(fnode == NULL){
                printf("func:%s()  cmd build func node get err!\n",__FUNCTION__);
                return ERR;
        }

        ret = ((CMD_BUILD_T)fnode->param)(id,cmd,para,para_len,frame,frame_len);
        if(ret != OK){
                printf("func:%s()  cmd build err!\n",__FUNCTION__);
                return ERR;
        }

        _DBG("++++++ %s:%d \n",__FUNCTION__,__LINE__);

        return OK;
}

楼主:
c.哈希节点定义:
func_node_t esl_cmd_func_node_array_can[] =
{
        {CMD_SYS_RESET,system_reset_can,{NULL,NULL}},
        {CMD_MODIFY_ADDR,modify_addr_can,{NULL,NULL}},
        {CMD_UPDATE_DISPLAY,update_display_can,{NULL,NULL}},
        {CMD_LCD_GET_ITEM,lcd_get_item_can,{NULL,NULL}},
        {CMD_CODE_SCAN,get_scan_code_can,{NULL,NULL}},
        {CMD_LED_CONTROL,led_gr_control_can,{NULL,NULL}},
        {CMD_SCAN_SWITCH,scan_switch_can,{NULL,NULL}},
//        {'z',cmd_Z_process,{NULL,NULL}},
        {0,NULL,{NULL,NULL}}
};

楼主:
继续开始一个人的帖子。有感兴趣的关注一下。

楼主:
linux内核中充满了面向对象的思想,mod本身就体现了面向对象的思想,所有的驱动程序或者其他内核功能都可以模块的形式被‘打入’(加载insmod)内核。模块的加载、卸载、接口的定义等等,无不体现面向对象的思想。

楼主:
同样是C语言的应用,基于有限资源环境下的嵌入式应用完全可以通过UML对系统进行建模(不要说你不会就排斥它,都是学出来的,当年用惯汇编的人,觉得C也看不懂,转过来就不想再回去了/极个别除外,linus开始也用汇编,当天开始转向C的时候,他惊叹效率之高,当然他排斥C++或许有一定道理)

楼主:
用结构体去实现一个类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基础上实现类的关联也非难事。当然继承有点繁琐,记得《设计模式》的作者也建议少用继承,不过用继承实现接口类还是很有用的。
基于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今天已经很成熟了。它没有必要和面向对象的设计语言绑定,其实用汇编也可以实现面向对象的设计,只是麻烦些而已,设计思想就是设计思想,不要将他等同为语言,这往往是我们初接触者的认知误区。

楼主:
至于怎么从需求分析中得到系统的类结构,这个目前还没有软件能自动做到,你筛选出来的类,以及类与类之间的关系是否更完美,完全看你对面向对象的理解,以及你对系统本身的理解,以及你拥有的设计经验,这个是长期实践总结的结果,所以一个优秀的嵌入式架构师是很难得的。

楼主:
当你真正开始买入这个门槛后,你一定再也不想回到过去堆砌代码的时代,如果你能随心所欲使用‘设计模式’,你将体会到这样做的好处,你将乐此不疲。。。。
记住,这才是你做为代码工作者的目标:你是一位设计人员,你是一位工程师,而不是代码的堆砌者,你不是一位‘匠人’。

楼主:
做到这一点,对程序员的要求是:
1.深入理解面向对象。
2.对指针的熟练使用。

楼主:
最近一个项目,处理CAN收发的一个线程:

这个是主从结构中,主设备的程序,为了接收处理不同地址从设备发过来的分包数据,将接收缓冲区做成哈希结构,通过地址索引之前收到的同一地址的数据,等收到末尾分包后,完成整帧数据接收并处理之。。。。。分包数据存在每个哈希节点下的双链表里面。

处理完毕后,将缓冲区片还回空闲缓冲区队列。如果收到新的分包,将会从空闲缓冲区片队列中取出一片,填上数据,初始化链表项,插入相关链表中。

对于帧不完整的,做超时处理。
测试结果:系统平稳。
static int can_thread_func(void *para)
{
        int ret,i;
        struct can_comx *can;
        struct can_frame frame;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short addr;
        unsigned char dir;
        unsigned char attr;
        unsigned char index;
        unsigned char ack;
        struct can_frame_list *pos = NULL,*can_frame = NULL;
        struct list_head  *pos_h;
        unsigned char flag = 0;
        struct aioi_proto *proto;
        proto = &g_aioi_proto;
        struct return_data *ret_d;
        unsigned char *node_buf;

        can_data_t ack_update;
        unsigned char ack_data[10];

        struct recv_packet_node *packet_node;
        struct recv_hlist_head *h_head;
        struct recv_h_node *h_node;

        can = (struct can_comx *)para;

        memset(ack_data,0,10);

        while(1){
                ret = can->can.recv(&can->can,&frame);

                if(ret < 0){
                        printf("############### can frame recv err!\n");
                        can->is_thread_alive == 0;
                        return ERR;
                }

                if(ret == 0){
                        usleep(100);
                        continue;
                }
                addr = _id_get_addr(frame.can_id);
                attr = _id_get_attr(frame.can_id);
                ack = _id_get_ack(frame.can_id);
                index = _id_get_index(frame.can_id);
                dir = _id_get_dir(frame.can_id);

                if(dir != 0x01)
                        continue;

                flag = 0;

                if(ack == 1){
                        h_head = can->recv_head_array_ack + DATA_MOD(addr,H_HEAD_ARRY_SIZE);
                        h_node = recv_hlist_get(h_head,addr);
                        if(h_node != NULL){
                                flag = 1;
                        }
                }else if(ack == 0){
                        h_head = can->recv_head_array_req + DATA_MOD(addr,H_HEAD_ARRY_SIZE);
                        h_node = recv_hlist_get(h_head,addr);
                        if(h_node != NULL){
                                flag = 1;
                        }
                }else{
                        printf("!!! wrong ack!\n");
                }

                if(flag == 0 && attr == 0){
                        if(ack == 1){
                                buf = get_free_para_buf(can->answer_q);
                                if(buf != NULL){
                                        memset(buf,0,PARA_BUF_SIZE);
                                        *(unsigned short *)buf = addr;
                                        buf[2] += frame.can_dlc;
                                        memcpy(buf + 3,frame.data,frame.can_dlc);

                                        ret = para_process_buf_insert(can->answer_q);
                                        if(ret != OK){
                                                printf("###############  Can ack q insert err! line:%d\n",__LINE__);
                                                return ret;
                                        }
                                }
                        }else{
                                buf = get_free_para_buf(proto->para_buf_q);
                                if(buf != NULL){
                                        memset(buf,0,PARA_BUF_SIZE);
                                        ret_d = (struct return_data *)buf;
                                        ret_d->type = frame.data[0];//DATA_TYPE_DISP;
                                        ret_d->len = frame.can_dlc;
                                        ret_d->id = addr;

                                        memcpy(buf + sizeof(struct return_data),frame.data + 1,ret_d->len - 1);

                                        ret = para_process_buf_insert(proto->para_buf_q);
                                        if(ret != OK){
                                                printf("############### Can update q insert err! line:%d\n",__LINE__);
                                                return ret;
                                        }

                                        ack_update.id = _create_can_id(0,addr,0,0,0,1);
                                        ack_data[0] = 0x80 + 0x32;
                                        ack_data[1] = 'o';
                                        ack_update.data = ack_data;
                                        ack_update.can_dlc = 2;

                                        ret = can->can.send(&can->can,&ack_update);
                                        if(ret != OK){
                                                printf("############### can send err!\n");
                                                return ERR;
                                        }
                                }
                        }

                }else if(flag == 0 && attr == 1){
_get_recv_h_node1:
                        h_node = (struct recv_h_node *)get_q_buf(can->h_elem_q);
                        if(h_node == NULL){
                                usleep(100);
                                goto _get_recv_h_node1;
                        }

                        h_node->ack = ack;
                        h_node->addr = addr;
                        gettimeofday(&h_node->tv_now,NULL);
                        INIT_LIST_HEAD(&h_node->packet_head);
_get_recv_packet_node1:
                        packet_node = (struct recv_packet_node *)get_q_buf(can->packet_elem_q);
                        if(packet_node == NULL){
                                usleep(100);
                                goto _get_recv_packet_node1;
                        }

                        packet_node->dlc = frame.can_dlc;
                        packet_node->index = index;
                        memcpy(packet_node->data,frame.data,packet_node->dlc);

                        list_add_tail(&packet_node->pack_list,&h_node->packet_head);

                        if(ack == 1)
                                recv_hlist_add(can->recv_head_array_ack,h_node);
                        else
                                recv_hlist_add(can->recv_head_array_req,h_node);

                }else if(flag == 1 && attr == 0){
_get_recv_packet_node2:
                        packet_node = (struct recv_packet_node *)get_q_buf(can->packet_elem_q);
                        if(packet_node == NULL){
                                usleep(100);
                                goto _get_recv_packet_node2;
                        }

                        packet_node->dlc = frame.can_dlc;
                        packet_node->index = index;
                        memcpy(packet_node->data,frame.data,packet_node->dlc);

                        list_add_tail(&packet_node->pack_list,&h_node->packet_head);

                        if(ack == 1){
                                buf = get_free_para_buf(can->answer_q);
                                if(buf != NULL){
                                        *(unsigned short *)buf = h_node->addr;
                                        buf[2] = 0;
                                        list_for_each(pos_h,&h_node->packet_head){
                                                packet_node = list_entry(pos_h,struct recv_packet_node,pack_list);
                                                memcpy(buf + 3 + buf[2],packet_node->data,packet_node->dlc);
                                                buf[2] += packet_node->dlc;

                                                __list_del(packet_node->pack_list.prev,packet_node->pack_list.next);

                                                q_buf_insert(can->packet_elem_q,(unsigned char *)packet_node);
                                        }
                                        hlist_del(&h_node->node);
                                        q_buf_insert(can->h_elem_q,(unsigned char*)h_node);

                                        para_process_buf_insert(can->answer_q);
                                }
                        }else{
                                        buf = get_free_para_buf(proto->para_buf_q);
                                        if(buf != NULL){
                                                ret_d = (struct return_data *)buf;
                                                ret_d->len = 0;
                                                list_for_each(pos_h,&h_node->packet_head){
                                                        packet_node = list_entry(pos_h,struct recv_packet_node,pack_list);
                                                        memcpy(buf + sizeof(struct return_data) + ret_d->len,packet_node->data,packet_node->dlc);
                                                        ret_d->len += packet_node->dlc;

                                                        __list_del(packet_node->pack_list.prev,packet_node->pack_list.next);

                                                        q_buf_insert(can->packet_elem_q,(unsigned char *)packet_node);
                                                }

                                                ret_d->type = (char)(*(buf + sizeof(struct return_data)));
                                                ret_d->id = addr;
                                                hlist_del(&h_node->node);
                                                q_buf_insert(can->h_elem_q,(unsigned char*)h_node);

                                                para_process_buf_insert(proto->para_buf_q);
                                        }
                        }

                }else if(flag == 1 && attr == 1){

_get_recv_packet_node3:
                        packet_node = (struct recv_packet_node *)get_q_buf(can->packet_elem_q);
                        if(packet_node == NULL){
                                usleep(100);
                                goto _get_recv_packet_node3;
                        }

                        packet_node->dlc = frame.can_dlc;
                        packet_node->index = index;
                        memcpy(packet_node->data,frame.data,packet_node->dlc);

                        list_add_tail(&packet_node->pack_list,&h_node->packet_head);

                        gettimeofday(&h_node->tv_now,NULL);
                }

                if(can->is_thread_alive == 0)
                        return OK;
                usleep(10);
        }
        return OK;
}

楼主:
以下摘自《设计模式》

什么是设计模式
Christopher Alexander 说过:“每一个模式描述了一个在我们周围不断重复发生的问题,
以及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这样,你就能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该方案而不必做重复劳动”
[ A I S + 7 7,第1 0页]。尽管A l e x a n d e r所指的是城市和建筑模式,但他的思想也同样适用于面向
对象设计模式,只是在面向对象的解决方案里,我们用对象和接口代替了墙壁和门窗。两类
模式的核心都在于提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般而言,一个模式有四个基本要素:
1. 模式名称(pattern name) 一个助记名,它用一两个词来描述模式的问题、解决方案
和效果。命名一个新的模式增加了我们的设计词汇。设计模式允许我们在较高的抽象层次上
进行设计。基于一个模式词汇表,我们自己以及同事之间就可以讨论模式并在编写文档时使
用它们。模式名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便于我们与其他人交流设计思想及设计结果。找到恰当
的模式名也是我们设计模式编目工作的难点之一。
2. 问题(problem) 描述了应该在何时使用模式。它解释了设计问题和问题存在的前因后
果,它可能描述了特定的设计问题,如怎样用对象表示算法等。也可能描述了导致不灵活设
计的类或对象结构。有时候,问题部分会包括使用模式必须满足的一系列先决条件。
3. 解决方案(solution) 描述了设计的组成成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职责和协
作方式。因为模式就像一个模板,可应用于多种不同场合,所以解决方案并不描述一个特定
而具体的设计或实现,而是提供设计问题的抽象描述和怎样用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元素组合
(类或对象组合)来解决这个问题。
4. 效果(consequences) 描述了模式应用的效果及使用模式应权衡的问题。尽管我们描述
设计决策时,并不总提到模式效果,但它们对于评价设计选择和理解使用模式的代价及好处
具有重要意义。软件效果大多关注对时间和空间的衡量,它们也表述了语言和实现问题。因
为复用是面向对象设计的要素之一,所以模式效果包括它对系统的灵活性、扩充性或可移植
性的影响,显式地列出这些效果对理解和评价这些模式很有帮助。
出发点的不同会产生对什么是模式和什么不是模式的理解不同。一个人的模式对另一个
人来说可能只是基本构造部件。本书中我们将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讨论模式。《设计模式》并
不描述链表和h a s h表那样的设计,尽管它们可以用类来封装,也可复用;也不包括那些复杂
的、特定领域内的对整个应用或子系统的设计。本书中的设计模式是对被用来在特定场景下
解决一般设计问题的类和相互通信的对象的描述。

楼主:
将list.h用于 MSP430

楼主:
有好几个之前430和stm使用过的类被应用与A8处理器下的linux项目 --- 一个上行为TCP协议,下行为CAN的控制器。

网友C:
曲高和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高和寡啊

呵呵,我身边已经有几个被我拉下水了,正在学用rational rose或者Vp等UML建模工具。

网友D:
阳春白雪不如泥腿子用的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阳春白雪不如泥腿子用的顺手~

踩单车很顺手 还要考驾*干嘛? 软件工程方法一直有人在尝试改进,为什么?当你真正掌握了,当你有了积累,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的顺手。

网友C:
楼主可以在论坛发起一个小项目  用设计模式、敏捷开发、UML那套东西带领大家一块玩一下  要不然大部分来看这帖子的不过是看看热闹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在论坛发起一个小项目  用设计模式、敏捷开发、UML那套东西带领大家一块玩一下  要不然大部分来看 ...

是个好主意,不过现在项目很紧,这个稍后吧。先把之前的项目整理一下,很多方法是参考别人的,有些也是摸索的。我先整理个大概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踩单车很顺手 还要考驾*干嘛? 软件工程方法一直有人在尝试改进,为什么?当你真正掌握了,当你有了积累 ...

汽车驾*顺手,航天飞机驾*我就不考了~

网友E:
好贴,我一直感觉UML挺有用的,就是没用过

网友F:
一直对UML挺感兴趣 就是没时间学习
顶楼主

网友G:
LZ的软件功力达到了一定境界,令大部分人望尘莫及。讲讲好的嵌入式软件演变的过程,比起展示好的代码更能受大家欢迎吧。正如《重构与模式》所说:如果想成为一名更优秀的软件设计师,了解优秀软件设计的演变过程比学习优秀设计本身更有价值,因为设计的演变过程中蕴藏着大智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驾*顺手,航天飞机驾*我就不考了~

;P这个绝对是汽车驾*。很普遍的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我一直感觉UML挺有用的,就是没用过

装个软件开始吧,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对UML挺感兴趣 就是没时间学习
顶楼主

你用哪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软件功力达到了一定境界,令大部分人望尘莫及。讲讲好的嵌入式软件演变的过程,比起展示好的代码更能受 ...

很好的想法,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所说的嵌入式软件的演变过程指的是?
可以说得再详细些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绝对是汽车驾*。很普遍的一种方法。

好吧,用的什么软件,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用的什么软件,愿闻其详

我身边人常用的是VP,和RationalRose

网友H:
收藏,折腾了一段时间C++, 现在太忙了,没时间搞这些了。

网友I:
关注过。我觉得这种东西只有软件外包公司才会用得到……他们的特点是新东西太多。

普通公司极少会有新东西做,大部分都是在已有平台上修修补补,所谓的新项目也只是改头换面……而多年积累下来的东西,大改动是很难实现的,架构水平再高,也有工作量、风险、回报等多种因素的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注过。我觉得这种东西只有软件外包公司才会用得到……他们的特点是新东西太多。

普通公司极少会有新东西 ...

这个的确是事实,但是工程师对自己就不要只要求如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藏,折腾了一段时间C++, 现在太忙了,没时间搞这些了。

我也是,折腾过一段C++,后边很少用过。倒是对好多概念多了一份理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是事实,但是工程师对自己就不要只要求如此了。

建议你搞个纯软件(方便快速验证,不会受限于硬件)的开源项目,领导大家感受一下UML的魅力。

例如联网象棋游戏。服务器就直接挂在论坛上。客户端纯C。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折腾过一段C++,后边很少用过。倒是对好多概念多了一份理解。

我闲下来了 还会接着折腾C++, 死磕C++, 不能搞到一半就不搞了。 能用C的地方基本都可以用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绝对是汽车驾*。很普遍的一种方法。

你这是赛照
职业与非职业的区别
大部分路上跑的都是非职业的
职业的没好车也跑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赛照
职业与非职业的区别
大部分路上跑的都是非职业的

恩,或许对于一个JAVA工程师,这是普通驾*。应用在嵌入式确实很少,用在MCU上真的算是一种创新了,特别是对于大多数国内中小公司。:D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闲下来了 还会接着折腾C++, 死磕C++, 不能搞到一半就不搞了。 能用C的地方基本都可以用C++。 ...

是的,大多数地方可以直接用C++。以前做安防项目时,用过一个开源的RTSP:live555,用C++写的,挺好的,有时间再看看,估计现在看了又是新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你搞个纯软件(方便快速验证,不会受限于硬件)的开源项目,领导大家感受一下UML的魅力。

例如联网 ...

好主意,不过最近被boss逼的太紧,项目我好好想想

网友J:
最近也一直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关注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大多数地方可以直接用C++。以前做安防项目时,用过一个开源的RTSP:live555,用C++写的,挺好的, ...

这里有个小程序。
https://bbs.21ic.com/icview-6045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近也一直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关注啊。

有什么心得一起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心得一起分享一下

模板我还没用过呢。C++多向你学习

网友K:
貌似很厉害的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好的想法,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所说的嵌入式软件的演变过程指的是?
可以说得再详细些吗? ...

以以前自己作为新手时的代码为起点,以现在的写的代码为终点,结合面对对象的思维方式,重构的手法,设计模式的应用等等,讲述一下如何一步步的到达这个终点。让我们学习下,如何一步步的写好代码。

网友L:
有点实例最好,我等看不明白~~

网友M:
直接使用 QP 就行了,它网站有完整的开源代码,书,以及建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以前自己作为新手时的代码为起点,以现在的写的代码为终点,结合面对对象的思维方式,重构的手法,设计 ...

哈哈,这是个大工程,我好好整理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直接使用 QP 就行了,它网站有完整的开源代码,书,以及建模工具

看到了,不错。我也来研究一下,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点实例最好,我等看不明白~~

我先整理一下,要不你先看一下 end2000 同学共享的链接:
http://www.state-machine.com/

网友N:
这帖子很强大,mark了再消化。

网友O:
只要他们能把注释写好,模块功能分清楚就万幸了,这么高大上的东西,一般人还真用不起啊.

网友O:
UML只是一个工具,核心还是人的思维要跟上.大脑里没有这种意识,工具再好,也是无本之木.

楼主:
引用 网友O:
UML只是一个工具,核心还是人的思维要跟上.大脑里没有这种意识,工具再好,也是无本之木. ...

这句话说道点子上了。没有对面向对象方法的深入理解和尝试,什么都是空中楼阁。UML只是一个工具而已,现在的关键是如何一步一步领悟整套方法,我每天也在不停尝试,我感觉刚刚入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到论友这里来标记一下,这应该是个好帖

welcom,my friend.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软件功力达到了一定境界,令大部分人望尘莫及。讲讲好的嵌入式软件演变的过程,比起展示好的代码更能受 ...

https://bbs.21ic.com/icview-732854-1-1.html
依照你的提议,我正在做了。

楼主:
linux下对串口通信的封装:

头文件定义了串口‘类’
/******************************************************************************

File Name:      uart.h   --> serial.h
Copyright:      DediProg
Version:
Description:
                        Uart Operation module definition

*******************************************************************************
Revision History
-------------------------------------------------------------------------
DATE                           NAME                   DESCRIPTION
20121214                Kevin.Zu                Create
20131205                Kevin.Zu                Add to ELS Controller project

*******************************************************************************/
#ifndef _UART_H_
#define _UART_H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typedef  struct DpUart{
        int fd_p;
        /*** dev ***/
        char *uart_dev_path;
        int uart_flags;
        /*** set ***/
        int speed;
        int nDatabits;
        int nStopbits;
        int nParity;
        int c_cc_vtime;
        int c_cc_vmin;
        /*** operation ***/
        int (*UartOpen)(struct DpUart *uart);
        int (*UartClose)(struct DpUart *uart);
        int (*UartRecv)(int fd, char *buf, int len);
        int (*UartSend)(int fd, char *buf, int len);
}DpUart_t;

int uart_open(DpUart_t *p_uart);
int uart_close(DpUart_t *p_uart);
int uart_recv(int fd, char *buf, int len);
int uart_send(int fd, char *buf, int len);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UART_H_ */

楼主:
c文件定义了‘类’的行为:
/******************************************************************************
File Name:      uart.c   --> serial.c
Copyright:
Version:
Description:
                        Uart Operation module

Author:                                EMAIL:
Kevin.Zu                          zukeqiang@gmail.com
*******************************************************************************
Revision History
-------------------------------------------------------------------------
DATE                           NAME                   DESCRIPTION
20121214                Kevin.Zu                Create
20131205                Kevin.Zu                Add to ESL Controller project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ys.h"
#include "serial.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static int uart_set_attribution(DpUart_t *p_uart);

static int SpeedArr[15] = {B1152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static int NameArr[15] = {1152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int uart_open(DpUart_t *p_uart)
{
        p_uart->fd_p = open(p_uart->uart_dev_path,p_uart->uart_flags);
        if (p_uart->fd_p == -1) {
                perror("uart_open");
                return PL_OPEN_ERR;
        }
        return uart_set_attribution(p_uart);
}

int uart_close(DpUart_t *p_uart)
{
        int ret;
        if(p_uart->fd_p == -1){
                printf("err fd!\n");
                return PL_BADPARAMETER;
        }
        ret = close(p_uart->fd_p);
        if(ret != 0)
                return PL_CLOSE_ERR;
        p_uart->fd_p = -1;
        return PL_SUCCESS;
}

static int uart_set_attribution(DpUart_t *p_uart)
{
        int i;
        int num;
        int status;
        struct termios Opt;

        tcgetattr(p_uart->fd_p, &Opt);

    /* set speed */
        num = sizeof(SpeedArr) / sizeof(int);
        for (i=0; i<num; i++){
                if (p_uart->speed == NameArr){
                        tcflush(p_uart->fd_p, TCIOFLUSH);
                        cfsetispeed(&Opt, SpeedArr);
                        cfsetospeed(&Opt, SpeedArr);
                        break;
                }
        }

        if (i > num){
                return PL_BADPARAMETER;
        }

        Opt.c_iflag &=~(IGNBRK|IGNCR|INLCR|ICRNL|IUCLC|IXANY|IXON|IXOFF|INPCK|ISTRIP);
        Opt.c_iflag |= (BRKINT|IGNPAR);
        Opt.c_oflag &=~OPOST;
        Opt.c_lflag &=~(XCASE|ECHONL|NOFLSH);
        Opt.c_lflag &=~(ICANON|ISIG|ECHO);
        Opt.c_cflag |= (CLOCAL|CREAD);

    /* set data bits */
        switch (p_uart->nDatabits){
                case 7:
                        Opt.c_cflag |= CS7;
                        break;
                case 8:
                        Opt.c_cflag |= CS8;
                        break;
                default:
                        perror("Unsupported data bits");
                        return PL_BADPARAMETER;
        }

    /* set parity */
        switch (p_uart->nParity){
                case 'n':
                case 'N':
                        Opt.c_cflag &= ~PARENB;
                        Opt.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o':
                case 'O':
                        Opt.c_cflag |= (PARODD | PARENB);
                        Opt.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e':
                case 'E':
                        Opt.c_cflag |= PARENB;
                        Opt.c_cflag &= ~PARODD;
                        Opt.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s':
                case 'S':
                        Opt.c_cflag &= ~PARENB;
                        Opt.c_cflag &= ~CSTOPB;
                        Opt.c_iflag |= INPCK;
                        break;
                default:
                        perror("Unsupported parity");
                        return PL_BADPARAMETER;
        }

        /* set stop bits */
        switch (p_uart->nStopbits){
                case 1:
                        Opt.c_cflag &= ~CSTOPB;
                        break;
                case 2:
                        Opt.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perror("Unsupported stop bits");
                        return PL_BADPARAMETER;
        }

        tcflush(p_uart->fd_p, TCIFLUSH);
        //tcflush(fd, TCIOFLUSH);

        Opt.c_cc[VTIME] = p_uart->c_cc_vtime;
        Opt.c_cc[VMIN]  = p_uart->c_cc_vmin;

        if (tcsetattr(p_uart->fd_p, TCSANOW, &Opt) != 0){
                perror("tcsetattr err");
                return PL_BADPARAMETER;
        }

        ioctl(p_uart->fd_p, TIOCMGET, &status);
        status |= TIOCM_RTS;
        ioctl(p_uart->fd_p, TIOCMSET, &status);
        //fcntl(fd, F_SETFL, FNDELAY);

        return PL_SUCCESS;
}

int uart_recv(int fd, char *buf, int len)
{
        return read(fd, buf, len);
}

int uart_send(int fd, char *buf, int len)
{
    return write(fd, buf, len);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732854-1-1.html
依照你的提议,我正在做了。

赞一个,LZ不仅技术值得我辈学习,精神亦值得我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一个,LZ不仅技术值得我辈学习,精神亦值得我辈学习!

感谢你的提议,相互交流。哈哈

网友Q:
移植想学,请问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好书??

楼主:
引用 网友Q:
移植想学,请问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好书??

不好意思,移植很少做。没办法给你推荐书。

网友Q:
不好意思,是一直想学,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好意思,是一直想学,打错字了

想了解基础概念,看一下Booch的书,他是UML三剑客之一,如:《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如果偏向嵌入式看一下Douglass的书,如:《嵌入式与实时系统开发》等。

网友R:
必须在这里留个记号

楼主:
谈一下嵌入式环境使用面向对象分析的必要性。

首先,面向对象的分解方法和基于此上的“设计模式”在C#,JAVA等所实现的应用中:复用、可扩展性和封闭性(开闭原则)等所带来开发效率和测试效率等的大大提升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样的软件本身除了有足够的规模外,还有可扩展,容易维护等需求,它丰富的功能和新功能的随时扩展需求注定了这样做所带来的好处,也必须这样做。
        然而在嵌入式领域,一款硬件产品的生命周期是如此的长(特别在工业控制领域等),并且在其漫长的生命周期里机会很少有基于现有系统频繁的功能扩展(比如一台路由器一旦成为产品,谁又会天天要求在此基础上增加类似下载、存储之类的功能?这些上层的功能几乎注定会被划分给系统其它设备C#,JAVA等实现的那部分了),往往给我们的印象是:和上述PC端软件相比,它算是很简单。有必要将面向对象的分析处理方法和设计模式引进来吗?首先,虽然单个硬件产品的生命周期是足够长的,但是嵌入式工程师往往不会仅仅面对一个产品,他可能要处理一系列类似功能或者功能迥异的产品的开发,继承和复用带来的不仅仅是软件模块设计的效率,同时带来的是测试的效率。如果这样的复用不仅仅停留在类的复用上,而是把它扩展到模式的复用,那样复用的效果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嵌入式软件复用的比例,进而提升开发效率。
        个人认为,基于C#和JAVA这样的应用,复用的主题是:某个特定软件实体在其生命周期的频繁扩展中。所以这种方式下,每次要做的工作是:原有软件整体 + 扩展部分。而嵌入式系统相对比较单一,复用的效果体现在:将基本功能和模式颗粒化,然后在每个新的嵌入式项目中做组合:模块(颗粒) + 模块 + 模块......  当然在一个产品的开发和升级中也会有:原有整体 + 扩展的必要。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嵌入式领域,如果想使用面向对象的分析和设计,将类似设计模式的应用添加进来,组合的技巧大于扩展,这个或许是嵌入式面向对象方法所要偏重的地方。
        综上所述,嵌入式领域使用面向对象的分析和设计是有必要性的:首先它是可行的,再者它是有效的,最后它确实有它自己的特点。

楼主(2014-06-18):
个人认为:           嵌入式开发的层面决定了它的设计方法学是复合的,不同部分采用不同的方法。

网友S(2014-07-18):
楼主是有思想的工程师。

网友T:
代码的堆砌与UML无关。

网友H:
楼主,现在在21ic发代码是不会有人看的。

网友U(2014-10-12):
引用 楼主:
利用类图描述你的架构

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用什么软件画的?

uml软件很多:我用rational rose或者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