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07用作跟随器输入输出电压不等

楼主(2014-05-06):
op07的输入端为AD8065光电转换电路的输出,当op07输入为200mv左右时,输出有2v左右,这是为什么,op07明明用作跟随器啊,求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A:
你用的是单电源吧。

网友B:
上图来说。

楼主:
双电源供电,原理也简单,可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C:
测一下你的U125运放2脚上输入的电压是多少mV,检查一下你的光传感器的明电流和暗电流值是多少。另外你真用的是光敏二极管(你自己电路图上是这样画的,而不是光电池),你不给他加偏置电流啊??

网友D:
图中根本找不到OP-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你的U125运放2脚上输入的电压是多少mV,检查一下你的光传感器的明电流和暗电流值是多少。另外你真用 ...

是的,真的是这样用的,感觉这个光电转换电路原理是对的,可是实际不对,不知道为啥?是第一级出问题导致第二级也不对吗,多谢回复!对了op07就是图中的AD797,忘记改过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真的是这样用的,感觉这个光电转换电路原理是对的,可是实际不对,不知道为啥?是第一级出问题导致 ...

别感觉,去查查光敏二极管和光敏电阻、光电池之间的区别,想当然设计当然始乱终弃。你第二级的输入输出又分别是多少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感觉,去查查光敏二极管和光敏电阻、光电池之间的区别,想当然设计当然始乱终弃。你第二级的输入输出又 ...

对,要查一查。我的第二级输入200mv(可以认为是噪声),但是输出2v,不知道为啥?谢谢啊

网友C:
你把15M的电阻换成10k再试一下,以后在用1M以上电阻的时候,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不要拿到上M的电阻就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双电源供电,原理也简单,可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测OP07的2,3二脚的电位是相等的话,OP07是正常工作,不是查这一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OP07的2,3二脚的电位是相等的话,OP07是正常工作,不是查这一级电路.

2,3脚电压测量时候不一样,3脚200mv,2脚已经到2v了,不满足最基本的虚短,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F:
OP07的输出接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2,3脚电压测量时候不一样,3脚200mv,2脚已经到2v了,不满足最基本的虚短,不知道问题在哪? ...

先把你的电阻换了再说,后一级建议用示波器测输入输出,小心有振荡。

网友G:
光电转换不要用二级放大,因为第一级的失调亦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你的电阻换了再说,后一级建议用示波器测输入输出,小心有振荡。

等会换个电阻,查了一下运放最大反馈电阻但是没有查到,不过这是以前师兄设计的所以我们也没有改它的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会换个电阻,查了一下运放最大反馈电阻但是没有查到,不过这是以前师兄设计的所以我们也没有改它的值。 ...

你师兄就在乱整,让你们老师把他模电的重修费收了再说,输入失调电流乘这么大的电阻,电压早就不知道到大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师兄就在乱整,让你们老师把他模电的重修费收了再说,输入失调电流乘这么大的电阻,电压早就不知道到大 ...

多谢了,换个10K的电阻后,跟随器的跟随就对了,不够这个具体原因我还不知道。这个应该是每个运放可带的反馈电阻都不同,因为我以前确实见过用15m的运放,不过是lm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换个10K的电阻后,跟随器的跟随就对了,不够这个具体原因我还不知道。这个应该是每个运放可带的 ...

上面都已经给你说了,输入失调电流,模电书里有写,你师兄上课的时候泡妞去了,没听讲。

网友H:
这个贴才是真心解决问题的,我这个新手画几个图,给你们看看:
首先是 2楼 NE5532, 提出的问题,你不给他加偏置电流啊?? ,我画图,你们看,这种线路有2种方式:

网友H:
这2中方式各有优缺点和应用, 这个我就不说了。大家猜猜看,、
我再给楼主画一个 photodiode的等效电路,后面的等效电路,楼主自己画,问题一下子就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换个10K的电阻后,跟随器的跟随就对了,不够这个具体原因我还不知道。这个应该是每个运放可带的 ...

还是不能解决200MV不能跟随的原因.肯定还有另因的,按电路设计,+/10V的输入电压能够准确跟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2中方式各有优缺点和应用, 这个我就不说了。大家猜猜看,、
我再给楼主画一个 photodiode的等效电路,后 ...

可不可以把资料传上来,不懂,想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