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的ADC转换结束中断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4-05-06):
F407双ADC规则同步模式(一个启动信号同时启动ADC1和ADC2),T2CC4启动转换,设置了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ADC1ºÍADC2µÄÖжϺ¯Êý
{
        Uint16 Dat;
        if(ADC->CSR & ADC1_SR_JEOC)                                                                                //ADCµÄ×¢Èëת»»ÖжÏ
        {
        }
        if(ADC->CSR & ADC1_SR_EOC)                                                                                //ADC1µÄ¹æÔòת»»ÖжÏ
        {
                Dat=ADC->CDR;
        }
        if(ADC->CSR & ADC1_SR_AWD)                                                                                //ADC1µÄÄ£Äâ¿´ÃŹ·ÖжÏ
        {
        }
        if(ADC2->SR & ADC1_SR_EOC)                                                                                //ADC2µÄ¹æÔòת»»ÖжÏ
        {
                Dat=ADC->CDR;
        }
}
不能正常中断,总是停留在启动文件的  B  位置,一旦禁止EOC中断,程序恢复正常运行。

F103这么用一直正常,不知道F407怎么回事!请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D
没有ADC1_2_IRQHandler 中断(看下。S文件)
改下中断函数名看看

楼主:
谢谢!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在F4xx的启动文件里只有ADC_IRQH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