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OMAP-L138 DSP CCS环境下的编程代码

楼主(2014-05-06):
本人学生一枚,想找关于OMAP-L138 DSP CCS环境下的编程代码
CCStudio v3.3
编写正弦,余弦,三角波
编写傅立叶变换,卷积,时域
这个代码有会写的吗!!!

只用CCS软件进行软仿真,只用板子里DSP部分

网友A:
前面波形产生可以用泰勒级数产生   网上资料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波形产生可以用泰勒级数产生   网上资料很多啊

这个您会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您会写吗!!!

5509中用过的  仅供参考
void main(void)
{
        double x0,x1,x2,x3;
        double x,r,xx,y[N+1];
        r = 2*pi/N;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EMIF为全EMIF接口*/
    CHIP_RSET(XBSR,0x0a01);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初始化DSP的外部SDRAM*/
    EMIF_config(&emiffig);
        W_DAC7724_A00_Addr        =  (Uint16 *)W_DAC7724_A00;
        for(i=0;i<N;i++)                //Taylor creat sin
        {
                x = i*r-pi;
                xx = x*x;
                x0 =1-xx/(8*9);
                x1 =1-x0*xx/(6*7);
                x2 =1-x1*xx/(4*5);
                x3 =1-x2*xx/(2*3);
                y = x*x3;                        //±1
        }
        i = 0;
        while(1)
        {
                for(i=0;i<N;i++)
                {
                        *W_DAC7724_A00_Addr = (2048 + (int)(2046.0*y))& 0x0fff;   //send to DAC7724 A00 channel (12bit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