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wifi模块选型

楼主(2014-05-06):
高手们,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wifi模块,工业级,USB接口,不知道哪位大侠有相关的IC推荐呢,成熟的模块也可以,谢谢啦

网友A:
用用我们的模块?

网友B:
这么多芯片,眼都看花了,确实难选

网友C(2014-10-21):
工业级估计atheros靠谱点
SDIO接口:AR6302
USB接口:AR9271
需要对应资料请邮件hsdgood@163.com

网友D:
确实比较难办

网友E(2017-08-24):
推荐成熟模块两个,供君选择: WG209 ,WG211,可以百度查型号。
WG209是一款单通道USBWiFi模块,支持802.11b/g/n,最高时速为150Mbps,在11b模式下,发射功率为18dBm;在11n模式下,发射功率为15~16dBm,传输距离可达150m。可应用于IP摄像机,IP电视,IPDVD(网络点播机)等USB接口的设备。
WG211兼容IEEE802.11a/b/g/n/ac1×1WLANs,最高传输速度可达433Mbps,在11b模式下,发射功率为18dBm;在11n模式下,发射功率为15~16dBm;在11ac模式下,发射功率为9~10dBm,传输距离可达150m。可应用于需要WiFi高速传输并有USB接口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