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两个芯片之间的通信

楼主:
   我用一个5V的单片机读写一个3.3V有主机接口的CP2200,用什么样的锁存器作为他们的中介?也就是说,这个锁存器的输入端的高电平是5V左右,输出端的高电平是3.3V左右。因为CP2200推荐的IO口输入电压是0-3.3V。虽然允许的最大输入电压是5.8V,但我感觉给IO口5V有点不安全。

网友A(2014-05-06):
楼主要的东西不叫“锁存器”,而是叫“电平转换器”,Onsemi有,但是很贵,路数多了更贵。

端口电平转换是一个综合性的设计,需要研究数据单向、双向、数据速度、两方的接口特性、有没有低功耗需求、成本压力等,请楼主先搜索一下“电平转换”,看看有基础认识以后能不能搞定,如果还是困难,请教身边有经验的电路工程师一下,因为这个设计需要的综合能力太强。

网友B:
SN74LVC16T245 类似的型号 楼主可以搜下 TI的,正如楼上所说这东西比较贵,信号多的时候你会心疼死

网友C:
这个东西我用过,sn74lvc4245,完好~~两块吧,大概

网友C:
表面上看就是这样一些双向的逻辑但是关于数据时延,功耗成本这些我也不是太清楚

56HN$SZOP3(CB2VM6FF(K$U.jpg (84.26 KB )

网友D:
线上串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东西不叫“锁存器”,而是叫“电平转换器”,Onsemi有,但是很贵,路数多了更贵。

端口电平转换是 ...

51单片机的P0口输出的是低8位地址或8位数据,因此访问CP2200时,必须得用锁存器啊。

网友A:
你现在的问题是电平不兼容,而不是无法锁存。

网友E:
我以前用的也是7楼的办法,串个电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