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学WEBENCH设计实例讲解,分享设计内容,便可赢取TI礼品!

楼主(2014-05-06):
活动主题:WEBENCH设计实例讲解,分享设计内容,便可赢取TI礼品!

活动课程:WEBENCH设计实例讲解

活动规则:学习WEBENCH设计实例讲解
课程,在活动贴中跟帖分享你的Webench设计、设计感受,即可获得礼品每个账号只能领取一份礼品,不可重复领奖~

活动奖品:盒装磁铁(每个账号限领一个)

网友A:
准备参加!

网友B:
WEBENCH设计输出为5V/2A电源设计

通过学习WEBENCH设计实例讲解,我学习到EBENCH设计工具是一个很实用的工具。我使用WEBENCH设计输出为5V/2A电源,
VinMin = 14.0VVinMax = 22.0V
Vout = 5.0V
Iout = 2.0A
Device = LM22677QTJ-5.0/NOPB
Topology = Buck
Created = 1/31/14 7:34:08 AM
BOM Cost = $3.81
Total Pd = 1.55W
Footprint = 486.0mm2
BOM Count = 10

使用十分便利,能根据需要设计电路图,能自动生成原理图,并生成PDF文件,设计的电路可以快速导入到CAD工具中等等。

网友C:
盒装磁铁?是干啥的?

网友D:
这是一款很使用的在线设计软件, 可以在最短时间做出整个设计, 修改参数方便, 通过学习WEBENCH设计实例讲解,设计了一个220V输入, 12V5A输出, 真的很方便, 几秒钟就出来了, 优化也非常简单.

这是基于LM5023设计的

网友C:
学习用webench设计100赫兹低通滤波。还不熟悉这款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盒装磁铁?是干啥的?

其实, TI 的视频教程真的做得不错. 花点时间学习一下还是有收获的.
至于奖品, 不必要在意了.
Ti 作为一个企业, 能从基础技术方面实实在在地带给大家帮助, 值得钦佩!

网友F:
学习一下,有收获的.

网友G:
通过学习, 发现设置参数是那么简单,整个设计也只需要几秒就产生了,还可以打印出PDF文件,真的是很方便呢,而且整个功能也比较强大,包括了各种设计,值得推广和使用。

网友H:
真心觉得ti在教育宣传这方便做的很好。这个在线软件对想学电源的菜鸟来说简直就是神器啊,小弟学生一枚,参加学校的电赛。设计电源直接用这个,而且还能在TI上直接申请到样片,太爽了

网友I:
好活动,强烈支持!

网友J:
尝试了一下webench。不知编辑的如何。
方案如下:市电输入,12V0.3A输出。
我是电源设计的门外汉,虽然diy了,但是看的云里雾里的。不知到设计是否存在缺陷。

网友K:
申请领一份,虽然不知道这磁铁是干么用的

感受:
TI的这一系列工具,不仅是一个设计软件,也是一款不错的学习软件。对于一些常见的元件也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可以通过设计软件查到。

网友D:
还没开奖

网友L:
基于TPS25085Q1的14-22V转3.3V电源

网友D(2014-07-18):
一直没开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