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咨询TI的工程师们,模拟前端VSP5610的数字输出问题

楼主:
在做CCD的模拟信号采集,预采用TI的VSP5610模拟前端芯片(数据手册 VSP5610cn.pdf (681.44 KB) )。现在正在硬件电路的设计阶段。
搞清楚了各个端口的功能,如下图

有疑问的是数字输出功能,当选择数字8位CMOS输出的时候,数字输出的时钟接哪个引脚呢,数字输出的时钟已经被D6,D7占用.
如果使用系统时钟来作为数字输出时钟的话,那么四通道16位的信号要分8次才能输出完,如何有系统时钟8倍频的时钟输出呢。

网友A(2014-05-06):
看看这个图, 再看看前面的引脚功能的说明, 应该能够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图, 再看看前面的引脚功能的说明, 应该能够明白吧

这个只是配置用串口的时序图。
需要的是转换结果的八位并口输出时序。

网友B:
可能和这个时钟有关系,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这个时钟有关系,我猜的

嗯,但是数字输出的时钟是这个输入时钟的八倍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但是数字输出的时钟是这个输入时钟的八倍频

这个不是很清楚,我昨天看了资料,也看的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