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r2113驱动电路中的电容选择??

楼主(2014-05-06):
我这里逆变直流输入是15V,开关频率10KHZ,想请教位大大帮我下,这里C1 、C2、C3一般各用多大的电容,我想用1uf、1uf、自举电容C3用10uf,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看规格书。感觉供电用电容大点,自举电容可以小点(计算下才知道)。。。

网友B:
我用的是1uF的 MOS用的是IRFP4127S PWM频率20KHZ
附件楼主自行参考

网友C(2014-08-30):
大神说的好!…自举电容在峰值最大为准!…多了就是浪费了…

网友D(2020-04-08):
都可以我用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