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运放LM324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4-05-06):
为什么我用手机的充电器那样的12V开关电源做单电源供电,给LM324可以正常工作。而用5V转正负12V的单电源供电,运放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呢?
DC-DC模块就是这个

网友A:
什么叫不能工作?ic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不能工作?ic说的?

就是运放的输出端电位一直很高,不能放大输入的信号

网友A:
要是不能把现象说明白,这里恐怕没人能帮你,毕竟我们只能依据必要的信息进行判断,不依赖信息的判断是算命……未卜先知。

网友B:
这个真不好回答,自己用示波器看看2个电源输出的单12V的电压波形,应该就明白了。
有些知识可以问别人。
有些实际问题,需要自己测量,起码告诉别人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C:
是否和DC-DC模块共地的缘故

网友D:
应该是电源不正常,波纹太大;或者是运放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能把现象说明白,这里恐怕没人能帮你,毕竟我们只能依据必要的信息进行判断,不依赖信息的判断是算命 ...

真的不好意思,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不正常,波纹太大;或者是运放自激了。

我已经知道了,是电源的功率太小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好回答,自己用示波器看看2个电源输出的单12V的电压波形,应该就明白了。
有些知识可以问别人。
有 ...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