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SABRE-SDP如何从SATA硬盘启动

楼主(2014-05-06):
Hi all,
我的板子是i.MX6DL SABRE-SD Platform,
我将一SATA接口8G SSD接在板上J506(sata connector)上,
将并SW6设置为00000100(从SATA启动),
SSD中事先被我写入的正确的启动映像,
但上电后未能正常启动,板上USB转串口也未打印任何信息,
WHY?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有结果了不?我觉得这个操作很简单吧,你们帮试下再解决下就行了嘛

网友B:
楼主你好,可能是你写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将image写到SSD上面的?

网友B:
我怀疑是你写的过程出现的问题,你烧写过程正确的话,启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2014-11-06):
这个当时是你们板子兼容性问题,很多SATA盘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