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绕线电阻可以当保险丝么

楼主(2014-05-06):
求教大家个问题  我们执行器产品中使用的10W左右的全范围输入 12V输出的3843反激电源

1.如果产品打算过UL认证,可以用如下国巨的绕线电阻做保险丝不?http://www.mouser.com/ds/2/447/Leaded-R_KNP_2011-16124.pdf。有没有用过它做认证的前辈?

2.如果可以当保险丝过认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UL是否要求这个绕线电阻是经过UL认证的?

谢谢

网友A:
有保险电阻。
保险丝属安规器件,要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保险电阻。
保险丝属安规器件,要认证的。。。

您帮我看下我上传的绕线电阻 也是有UL认证的、

网友B:
绕线电阻怎么可能用来做保险丝呢?保险丝靠热效应熔断的,绕线电阻熔断的电流值不好控制。
如果你非要用,也可以,二极管也可以用来做保险丝,过流就烧,不也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绕线电阻怎么可能用来做保险丝呢?保险丝靠热效应熔断的,绕线电阻熔断的电流值不好控制。
如果你非要用, ...

保险电阻在小功率充电器中用的很多,非山寨货。。。

网友C:
比如说IEC规定:慢断保险丝210%的额定电流下120秒熔断,你用绕线电阻可不可以做的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IEC规定:慢断保险丝210%的额定电流下120秒熔断,你用绕线电阻可不可以做的到? ...

保险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帮我看下我上传的绕线电阻 也是有UL认证的、

要用这种可熔阻燃的线绕保险电阻

网友D:
万一你那个电阻质量超好,死活就是不烧,你不是傻眼了

网友(2014-08-05):
对于小功率电源,确实是可以用保险电阻的,但要过UL认证。

网友E:
可以考虑下 自恢复 保险丝 PTC  泰科的自恢复保险丝  全部有过 UL 认证

网友F:
在电压高的时候,保险丝必须保证可靠熔断,比如微波炉里面有一个5kV的保险丝,体积挺大,内部是一个弹簧,拉着一段金属丝,金属丝熔断后,弹簧拉开,保证分断距离。
然而如果用电阻做保险丝的话,很可能电阻变成不通也不断的高阻状态,就麻烦了。

网友G(2016-08-23):
请问LZ的问题解决了没?
最近在做一款产品内置一个5W左右的开关电源,想用绕线电阻代替保险丝放在产品的AC输入端

网友G:
同样产品也需要过UL认证,感觉UL认证应该不会对你的电路有要求吗?不一定非得选用保险丝?

网友H:
电源过认证可以用绕线电阻代替保险丝的,前段时间我做了个电源,因为雷击打不过,就用绕线电阻代替保险丝了,证书早就下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源过认证可以用绕线电阻代替保险丝的,前段时间我做了个电源,因为雷击打不过,就用绕线电阻代替保险丝了 ...

雷击能过,不代表UL能过,这个保险电阻必须要UL认证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雷击能过,不代表UL能过,这个保险电阻必须要UL认证

是的,不能用普通的绕线电阻,关键元件都是要过认证的,这样整机才能过认证

网友J:
绕线电阻需要过UL认证,如果成本可控,可考虑加我司热保护型绕线电阻,有效解决微短路小电流(350MA-700MA)引起的熔壳现象,且具有防浪涌保护功能。